一个奇怪的光洁度要求

楼主(2012-08-28):
有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光洁度要求呢?是在一个需要绗磨的内孔壁上。谢谢。

网友(点评):
怎么,你这个是隐形飞机的部件图纸?看不见图啊:-)

网友:
不知,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那个数值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带数值是啥意思?
纹理方向?

网友(点评):
参照第一条吧,说实话,我也没见过,只能臆断一下

网友(点评):
参照第一条吧,说实话,我也没见过,只能猜测一下

网友:
这个查机械设计手册肯定有吧。符号和各个数值的含义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陈明大哥!能否把您的这个资料给小弟学习下?

网友:
X表示的是纹理方向,珩磨的纹理就是X型的。27-30那一定就是珩磨纹的尺寸了。
前面的不知道。珩磨的粗糙度可以达到0.4,会不会是纳米为单位标的粗糙度,也就是Ra0.02~0.032?

网友:
是不是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陈大哥~~我的邮箱 307073336@qq.com
-------------------------------
多谢!!!多谢!!!

网友(点评):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我猜测上面不是有几个数字吗?比如20,27,30.这三个数应该表示3个尺寸,而表面粗糙度标在X27的位置上,表示这个尺寸的粗糙度?有道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