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这个零件上面的防滑的斑纹形状怎么画简单?

楼主(2012-08-28):
如图,这个零件上面的防滑的斑纹形状怎么画简单?求指教!

网友:
这个可以贴图啊,应用材质就可以,
一定要画比较麻烦

网友A:
画滚花很简单,画两个草图,一个草图是一个线段,一个草图是滚花的横截面(只是滚花的表面的横截面),扫描,按照路径扭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滚花很简单,画两个草图,一个草图是一个线段,一个草图是滚花的横截面(只是滚花的表面的横截面),扫描 ...

受教了 很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滚花很简单,画两个草图,一个草图是一个线段,一个草图是滚花的横截面(只是滚花的表面的横截面),扫描 ...

你在说什么麽

网友A:
画两个草图,一个草图是滚花的横截面(只是滚花的表面的横截面),如图1。再画一个草图,是一个线段,此线段垂直于草图1,高度就是滚花零件的厚度,如图2。以草图1为轮廓,草图2为路径扫描,按照路径扭转一定的角度。然后再以草图1为轮廓,草图2为路径扫描,按照路径反向扭转同样的角度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你还 不会,那我可就没法了
草图1
草图2
扫描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两个草图,一个草图是滚花的横截面(只是滚花的表面的横截面),如图1。再画一个草图,是一个线段,此线段 ...

小弟初学,乃井底之蛙,以为大侠在忽悠人呢,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