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体内部孔道液体的流速是多少?

楼主(2012-08-28):
阀体内部孔道的流速是多少?管道的流速大概是个2.5到6米每秒(液压油介质)。那么阀体内部孔道液体的流速是多少?介质是液压油的多少?介质是乳化液的多少?介质是水的多少?

网友A:
流速可以根据截面积比例算出来,压力可以根据伯努利方程算出来,其他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速可以根据截面积比例算出来,压力可以根据伯努利方程算出来,其他的不知道......

知道能算出来,我想知道的是大概在什么范围?比如说,管道内的流速是2.5-6m/s。

楼主:
求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
是我说明的不够清晰吗?怎么没有人给留言啊??

网友:
流速好像没怎么听说过!阀呢只有流量!和你的孔的横截面有关!常用,6通经,10通经

网友:
呵呵,建议不要超过10min/s。

网友B:
问题也比较笼统,关键看你是什么样的阀了。在设计阀的时候,有阀的压降这个指标,除了阀口压降外还有就是内部管道流速产生的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也比较笼统,关键看你是什么样的阀了。在设计阀的时候,有阀的压降这个指标,除了阀口压降外还有就是内 ...

液压支架手动换向阀。比如我们要计算管道的通经的时候要选择一个管道内的最大流速,我们一般选择5m/s的流速,然后用流量除以流速换算下单位就能得到管子的内径。那我现在有了阀的通经(包括阀体内的油流通道)和流量,现在就是想算下阀体内的最细管道通处的流速。最终的目的就是想验证下算出的流速是不是在允许范围之内,不会产生太大的背压。不知道这么说清楚吗?

网友C:
可以用伯努利方程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伯努利方程算出来

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吗?没有算好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吗?没有算好的吗?

应该有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