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会丢步吗

楼主(2012-08-28):
一台异步电机带着丝杆升降机做升降运动(起吊物体),由变频器控制,假如现在丝杆端部距某一固定参考物的距离为100mm,对电机作连续正反转运动,10秒一个周期,使丝杆在这10秒内匀速的升2mm、再降2mm,如此反复,长时间运行几小时后,最后停在初始位置时,最初100mm的距离还会是100吗,电机会不会丢步?
因为我不是学电的,对这不懂,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步”指步进电机里的说法。你见过普通3相电机能控制旋转角度的么?
据了解,变频器只是改变电机转速用的。应该是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吧?

网友:
伺服电机的重复定位都是有限的,更何况你是步进电机,变频器只能控制转速的变化,不能定位的。

网友:
呵,异步电机本来就是丢步的,用它就乱套了,楼主假设的至少要用步进电机,伺服就更好。

网友:
100还是100,但具体误差就不知道了,起始位置设置一个检测原点就好了,进行原点复归,可以保证起始位置准确。电机都有起停响应,起停加减速时间,普通三相电机靠时间控制位置,想保证准确不太现实。正常控制位移,是用电机计圈数来完成,高精度的就是对每圈的角度细分,来精密定位。比如编码器。

楼主:
昨天问题没了解清楚情况,描述错了,系统是由DCS和PLC控制的,位置有编码器检测反馈,现在存在的问题好像是DCS对信号的处理速度跟不上,因为或许不是10秒一个周期,而是4、5秒左右。详细情况还有待继续了解。

网友:
加装两个接近开关应该可以不管丢不丢步和精度问题了吧。新手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