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冷处理尺寸会不会改变?

楼主(2012-08-28):
   以前的老客户,突然发了一批零件,要求要深冷处理。
之前一直都没有做过深冷处理,因零件的精度要求都比较高,间隙的配合都在0.01——0.02左右。零件长度都有500MM左右,宽度和厚度不等。
间隙配好后,深冷处理后会不会变尺寸,导致无法装配。

网友A:
液氮算作深冷处理吗(氮的沸点是-196℃)?我们这用液氮处理来镶套,一般零件会缩0.2,装入孔中,恢复常温后形成过盈配合。估计您的零件处理后会变形严重,因为零件的每个部分的形变系数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氮算作深冷处理吗(氮的沸点是-196℃)?我们这用液氮处理来镶套,一般零件会缩0.2,装入孔中,恢复常温后 ...

 零件都比较长,中间方槽的350*4.5,要求慢走丝,精度都在要求一丝以内,镶件也只比槽小一个丝到两个丝。本来,镶件350*30*4.5已经很难保证平行度,深冷还会变?
  那不是要深冷前留余量,那深冷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问了热处理的供应商,他们有经验,热处理后常温后在深冷,在回火。回来再做精加工。

网友(点评):
那深冷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热处理

网友(点评):
提高耐磨性,是主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了热处理的供应商,他们有经验,热处理后常温后在深冷,在回火。回来再做精加工。

  一套类似裁排线之类的刀模,摩擦频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