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8个的销子孔

楼主(2012-08-29):
8个的销子孔,应该怎样打,先打4.2个,再用8个扩,最后用8个的绞刀绞,这样对吗?不太确定的是8 个钻头扩8个的孔会不会大出来啊?

网友:
肯定大出

网友A:
先用5-6的钻头打,再用7.8-7.9的钻头扩,然后才用8MM的铰刀铰。用8MM钻头扩,铰刀就铰不出了。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网友(点评):
同意,就应该这样做

网友(点评):
用7.9的钻头扩是否大了点?钻头稍微磨得不好就打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5-6的钻头打,再用7.8-7.9的钻头扩,然后才用8MM的铰刀铰。用8MM钻头扩,铰刀就铰不出了。

按他说的办

网友:
打个中心孔,直接用7.8钻头钻,然后铰刀铰。

网友:
不是直接用多少尺寸的钻头钻的问题,锥销是你的销子的小头尺寸决定了你的钻孔尺寸。如果是直销,则根据直径尺寸来留余量。8个的一般留10~15道就可以了,余量大了一样会把孔铰大。还要根据销孔精度分次铰。一次成型的话,复位公差至少在20道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5-05-27):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先使用φ7.8的钻头打孔,再用锥柄铰刀铰孔。

网友:
七楼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