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多大的内螺纹使用使用二锥、三锥?

楼主(2012-08-29):
听人说小的螺纹只有一锥,那么从M几开始才有二锥、三锥?

网友:
M3开始就有了。。。

网友:
M1往上都有一二三锥的,但是现在随着丝锥质量和加工机器的进步,一般情况下都只用一把丝锥就出活。

网友:
普通丝锥分机攻和手攻两种,手工丝锥一般都是两把,一把用于粗攻也叫引锥,一把攻成。机用丝锥一般都是一把攻成,当螺纹较大时分为两把或三把丝锥加工(原因:牙大、设备功率小、达不到质量要求时),但不是把合格的丝锥磨小,而是要专门设计了。至于多大的螺纹开始使用多锥,是由零件材料和质量要求来决定,没有统一的规定,完全由工艺人员来确定。

网友:
M1就有分锥设计。研究这个没有实际意义,要看设计需要。除了机用丝锥无法使用的地方外,一般高硬度材料攻螺纹M20以上就需要用分锥设计,因为此时一刀下来丝锥受不了。

网友:
通常M6-M24每组有两支M6以下及M24以上的丝锥每组有三支细牙螺纹丝锥为每两支一组

网友A:
我们这机床横梁上的孔M12一次攻成,服不服?上次断了个丝锥,五吨的横梁报废了,哈哈,但后面的还是一次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机床横梁上的孔M12一次攻成,服不服?上次断了个丝锥,五吨的横梁报废了,哈哈,但后面的还是一次攻成 ...

丝锥断了都拿不出来  活还报废了?  无语

网友(点评):
顶,只能说人家要求严或者不差钱。

网友(点评):
还真拿不出来了,攻最底下断的,谁都拿它没办法

网友(点评):
电火花也打不掉?

网友:
学习了,上次刚被主管问到,还真回答不出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机床横梁上的孔M12一次攻成,服不服?上次断了个丝锥,五吨的横梁报废了,哈哈,但后面的还是一次攻成 ...

攻丝到底部断了就没有办法取出来了吗
打火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