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3车削,补正方式怎么选择,及进退刀向量怎么选择?

楼主(2012-08-29):
请教:
MCX3车削:
补正方式怎么选择,及进退刀向量怎么选择,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介绍。

谢谢。

网友:
补正方面除了坐补偿就是右补偿,自己实验。进退刀先使用默认,然后再修改,出来的程序有何不同即可推测。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吧:MC车削编程补正选择“电脑”和“OFF”补正方式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吧:MC车削编程补正选择“电脑”和“OFF”补正方式的差别?

很简单,因为车刀刀尖是有圆弧的,车端面和直径没有关系,但车圆弧时必须补正才能车到实际尺寸。
选“电脑”则软件根据你定义的刀尖圆弧自动补进,无需在机床里设刀尖圆弧补偿。(注意,设定的刀尖圆弧半径和实际装的刀要一致,否则圆弧尺寸肯定不对!)

选“OFF”则软件不补进,程序按绘图圆弧值进给,需要在机床里设刀尖补偿。
加工中心也一样,也就是铣刀的径补,“电脑”则自动把铣刀直径算进去,无需径补,“off”则要在机床里设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