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带焊接技术

楼主(2012-08-29):
本人想要一个不锈钢输送带,两头是焊接在一起的,宽550mm,长2.4米,厚0.8,接头焊接位要光滑平整,请问这种焊接技术叫什么,做一条这样的带子大概多少钱。上海嘉定附近有做这个的可以联系一下我,谢谢!

网友:
这个很好做,简单的平板对焊而已。
电子束焊或者激光焊都可以。找这样的厂家,拿着东西让他焊一下就行。相对而言激光焊会便宜些,要有强度要求的话就得用电子束焊。

网友A:
不过话说长2.4米的还真是很长呀,如果枪是在中间的话,那这个真空室长度要求不短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话说长2.4米的还真是很长呀,如果枪是在中间的话,那这个真空室长度要求不短呀

两头是焊在一起的,实际最长也不会超过1.2米,如果围成一个圆,1米的焊接室足足有余。

网友:
同求!!需要啊。。有的不要吝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头是焊在一起的,实际最长也不会超过1.2米,如果围成一个圆,1米的焊接室足足有余。

嗯,这个也是呀,不过问题在于,这个工装的设计,壁厚才0.8,肯定是非常容易变形的,这个对工装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焊起来容易,但要达到钢带自身的韧性和强度就不容易了。

网友:
钢带本身的强度是个问题,不知楼主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
已解决,花了4000大洋,果然不便宜啊

网友:
找专业的厂家做吧!

网友:
怎么焊的。用激光焊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