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求助,紧急 在线等

楼主(2012-08-29):
我们要坐一个U型件 ,宽度240左右,U型的两个脚的高度为800,(U型的底部是平的)。我想要标注U型的两个脚和底部垂直,应该要怎么标注?我现在标注的数据是垂直度0.3,不知道大小是否合适?在线等 急用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形位公差与零件外形尺寸的精度有关,与你U形零件底面的粗糙度也有关系,不是给了尺寸就能给出形位公差的。你根据自己零件外形尺寸的精度对照机械手册上的形位公差表基本上就能得出来一个理论值了。

网友:
我不是这行,但我看过图纸,基准A为中心线,然后在竖面打个符号!!

网友:
垂直不用标注,一看就知道。至于垂直度根据你工件的要求,你现在这个是9级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选择底部为基准,在两个脚上标上形位公差就可以了,至于垂直度在0.3,是根据你工艺要求来的。只要符合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机械基础没学好, 鉴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