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9):
用的是正版的AUTO CAD 2011 , 但是在输入文本是 经常会出现输入的个别字的字体同所选的字体不一致。请问怎么弄啊。

网友:
编辑文字-点选文本-点选已设置文字格式-OK

网友:
一般是数字还比文字大点

网友(2012-10-19):
最好自己创建一个样板文件,*.dwt
每次画图都打开这个文件,不用每次都设置那么麻烦。
文字设置用st命令就可以。或者在格式下拉菜单里面的文字样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