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比较关键的零件(横梁),想用碳纤维,但苦于没经验

楼主(2012-08-29):
最近想做一个案子,大体情况如下:

我们公司主要做激光应用方面的设备,大大小小都有,我所在的部门主要做大功率激光切割机床。
我们的机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零件,横梁。外围尺寸大概是2900*350*280.铸铝件。实际重量200KG。现在主要是想刚度和强度在能达到或超过铸铝件的情况下使此零件的重量尽可能的轻。想用碳纤维这种材料。不过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果坛子里有在碳纤维制品方面有过接触的同志们请多多指教。比如制造是否可行以及大概的预算要多少钱等等。以及能介绍一些有实力的厂家合作。再次谢过了。

网友:
碳纤是各向异性的材料,你跨度太长,方管径向刚度不够,用缠绕方式做需要预埋件。而且水平度垂直度无法保证,后加工也是问题。总之风险比较大。当然像搞飞机那样搞,还是搞的出来的。

网友(点评):
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重量只要在大理石这块吧

网友:
高碳纤维是很轻,但很容易断裂。一般是铝内胆,外加碳纤维包裹,来提高使用性能。但成型之后不能加工。不然破坏碳纤难结构了。上海,杭州有玩这个。还有很多方面要注意的:如使用的胶水性能,使用场合,这些都很重要的。不要只看好处,不看坏处。这是我以前用碳纤维气瓶所得的资料。不知有无帮助。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意见。我这个零件对尺寸的形位公差局部要求比较高。如果不能机械加工的话就很麻烦。

网友:
楼主是大族激光的?

网友(点评):
不提公司具体名字。不然又做广告嫌疑!

网友:
你原先的铸铝梁壁厚大概多少?如果要做碳纤维的,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核实的。应该可以做,前期做过2000X200X150左右的方管壁厚6,做机械臂的主支撑,应该效果不错。不过就像前面朋友说的,如果用碳纤维要考虑预埋件、连接等诸多因素。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不过代替铸铝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原先的铸铝件壁厚在10-15mm.局部18mm.如果碳纤维成型后可否二次机械加工?少量的铣削和打孔攻牙等加工?感谢您的点评。

网友(点评):
基本不做二次加工的考虑。如果需要二次加工的部位要事先预埋金属件,预埋件可以做二次加工。

网友:
铝型材不行?

网友:
  用碳纤维应该价格挺高的吧!这种情况我觉得用玻璃钢或者压缩木的材料比较合适!

网友:
个人建议不要轻易考虑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设计加工都是非常有门道的,小批或单件的价格肯定比铝的贵,且前期研制周期较长,投入较大。本人接触过很多做复合材料飞机零部件设计生产的。总的感觉,几乎没有人能靠设计计算把复合材料零件的力学搞的很准确,大多数人是在初步设计后固定生产工艺,然后试制一批件,拿这批件做试验,得到零件的大概力学性能,然后对设计和工艺进行调整,重复以上过程,可能要经过几轮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满意的零件。总之,在重量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才可以考虑用高性能复合材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同意,一般计算能做到70%,还得严格的工艺控制就很了不起了。制造工艺控制能做到预期的70%也很不错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建议。可行性肯定得多方接触后才能决定。

网友A:
目前的横梁刚度和强度不够吗。你有没有测横梁的固有频率是多少。横梁移动的速度和加速度是多少。有1g以上吗?

网友B:
不如考慮鈦? 起碼成功率一定高過碳纤? 成本那么貴, 將之市場化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横梁刚度和强度不够吗。你有没有测横梁的固有频率是多少。横梁移动的速度和加速度是多少。有1g以上吗 ...

1G的加速度铸铝可以达到。想尝试新的材料。新的驱动,比如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考慮鈦? 起碼成功率一定高過碳纤? 成本那么貴, 將之市場化不容易

某些特殊客户在乎的不光是价格。钛合金还是比碳纤维重。而且并不是要大幅提高刚度。目前普通机床铸铝足够用了。

网友(点评):
期待共祝你成功

网友:
直线电机驱动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突破的技术,但是应用起来麻烦不少。论速度加速度普通的伺服就可以达到。我所见很多激光切割机厂家都能生产直线电机驱动的机床,可是都没有推广开,原因就是应用起来问题太多,性能也不比普通伺服高。问题并不在直线电机上,而是怎么应用上。灰尘,干扰,冷却等等。您是不是在GUANGDA做。

网友(点评):
看样子您也是行业内部人士啊?你在HUAGONG还是CHUTIAN?呵呵。

网友:
在DAZU做了几年

网友(2019-05-16):
您好,请问您的碳纤维横梁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4-16):
这么早就研究做高速激光切割机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找个碳纤维厂家,把现在的零件图纸发过去,要求说一下,让专业厂家给出评估结果,你在这问就是在浪费公司时间

网友(2023-10-20):
我们做过机械臂的碳纤维横臂,有兴趣可以+V 15703421296

网友: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V:15703421296

网友(2024-09-0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