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削液,请教

楼主(2012-08-29):
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铁材料一般用什么切削液?
铜材料一般用什么切削液?
铝材料一般用什么切削液?
不锈钢材料一般用什么切削液?
攻牙用什么切削液好?

楼主:
没有回答啊!!!!!!!!!!!!

网友:
这问题最好问切削液供应商,一般我们这边的机床,铁 钢 铝,铜 PVC ,木头 等材料都加工,切削液用的时牌子美孚。

网友:
铁材料:极压乳化切削液。氯化钠切削液。如是生铁类材料。不允许加注切削液。铜材料:基本上不用切削液。空压冷却就可以。铝材料:极压乳化切削液。提高光洁度可以加适量的高号煤油。不锈钢材料:氯化石蜡切削液。或切削油即可。

网友(点评):
攻牙要看用的材质是什么了。

网友:
找你的切削液供应商问

网友:
楼主的主题范围太宽,要具体分析,每一家切削液厂商都有相对应的品种,同一种材质的产品加工的方式等不一样使用切削液也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