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工位车床装刀问题

楼主(2012-08-29):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四工位车床上装内孔刀杆装不好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没多少人会装夹的,多数是垫片垫高再以机床上的螺丝直接加压。首先我提出的是装时的平行度不够,刚性变差,这样不能完全发挥刀具的实际性能。更有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断刀杆。可能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压断过刀杆,但这不代表他人没有。四工位使用硬质合金抗震刀杆最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一下一般硬质合金刀杆的抗弯强度为Mpa2000-3000就是承受力超过这个数就会折断而不会折弯。如果直接使用机床上的螺丝压扭力过大极易造成断裂,因为你使用的垫片一般是没有经过磨平的,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搞干净上面的铁削。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建议使用圆柄刀杆时安装方型刀套一起使用,这样才能够发刀具的最佳性能。

网友A:
貌似 有专用夹持的杆。

网友(点评):
上次是那个说买了刀不知道装,说连个平位都没有。后来我查了大量资料再加上我研究了几个月的时间,原来是专用刀杆来的。

网友B:
前几天没有活,我就专门做了两个,这玩意也不是好做的啊,因为要让刀架上的两个螺丝能压到,所以孔深度至少要达到90,我是25方的刀架,我是用绞刀绞的,光洁度不好,做好孔之后让铣床师傅铣的,然后用钢锯锯开的,铣的时候让他打表的,这样保证平行度

网友(点评):
你知道做这个就算不错了,很多人都不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有专用夹持的杆。

淘宝上卖40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东西我还想要呢。我在淘宝怎么就没看到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没有活,我就专门做了两个,这玩意也不是好做的啊,因为要让刀架上的两个螺丝能压到,所以孔深度至少要达 ...

这玩意的工艺破费周折。
  铣刀开槽不是关键工序,孔和安装平面的平行度、孔与基准的直线度、圆柱度等才是关键。
    不过也有直接安装的方刀杆,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上个月有人问过,株洲钻石的样本中,车刀的最后几页就是这个刀杆。

网友:
株洲钻石的东西,价格也挺贵的。

网友(点评):
人家的质量也不差,这叫值。有时候想买都买不到正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