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钣金件展开计算,求助

楼主(2012-08-29):
这个是圆柱型螺旋钣金件,内圈圆柱半径为683,螺距为1800,0.5圈,宽为32,展开后为圆弧环,图上所测为内圈尺寸。求助:展开后圆弧环的弧度、半径和原来尺寸的关系。(展开后比180度小一点,半径比683大,但找不到具体的关系)

网友:
你如果是的三维软件展开的话生成的都是那种小线段基本上找不到几何关系,但你可以用圆弧去描,得到一个近似的值,因为这样的东西本来是一个不可展曲面。所以,制作的时候会利用材料的伸缩做成,精度一般都不太高。

网友A:
等径等距螺旋叶片放样下料说明

    1、本例为等径等距螺旋叶片的构件,由于螺旋叶片为不可展曲面,加工方法不同,对展开图的要求也不同,本例按单片叶片用压制方法加工作展开图计算。如用多片叶片焊接后拉制的方法加工,则内径、外径要相应减小,具体数值应根据具体做法和经验确定。
    2、示意图中d1为叶片的外径,d2为叶片的内径,p为叶片的螺距,b为板材厚度。要求d1、d2、p、b>0,以上数据由操作者确定后输入。
    3、展开图所输出数据已作板厚处理,操作者可直接根据数据在板材上下料,具体可参照展开示意图按如下方法放样:
    (1)、任意定一原点o,以o点为圆心,Rs1、Rs2为半径分别画弧。
    (2)、在Rs1的弧上取任意点,从这一点量取弦长Lx,也可用展开角度a确定圆弧夹角。弦长或角度确定后,按图将弧线上两点分别连线到原点o,Rs1、Rs2弧及两直线所围的面积为螺旋叶片展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径等距螺旋叶片放样下料说明

    1、本例为等径等距螺旋叶片的构件,由于螺旋叶片为不可展曲面,加工方 ...

您好,谢谢你这么耐心的解答。我现在要问的是:如果知道你上面图表格里的数据,还有圈数(小于360),能用公式等计算出展开后的钣金尺寸吗?

网友A:
这个我还特意翻了一下书,以前没有弄过,但是书上有照着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个计算法比较简单一点。
r=(b*l)/(L-l)
R=r+b
a=((2*3.14*R-L)/(2*3.14*R))/360
b=螺旋面的宽度
a=一个导程螺旋面展平后的开口角度
R=一个导程螺旋面展平后的外半径
r=一个导程螺旋面展平后的内半径
L,l-大、小螺旋线一个导程的展开长度L=sqrt(h平方+(3.14*D)平方)  l =sqrt(h平方+(3.14*d)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特意翻了一下书,以前没有弄过,但是书上有照着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个计算法比较简单一点。
...

后来我自己网上也找了下,跟你这个差不多,弄好了。也谢谢你啊,发现这论坛好心人真多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自己网上也找了下,跟你这个差不多,弄好了。也谢谢你啊,发现这论坛好心人真多啊,呵呵

  是啊 论坛都是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论坛都是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的嘛

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不吃亏。同时别人的观点也是对自己的充实。
                                                                                 共勉。

网友:
这个是钣金行业最难,但也可以说实现它是最繁复的。折弯折成圆弧,需要计算每刀的度数然后慢慢折。。。。。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点评):
一刀一刀的折圆弧那个难度比较大,我折过的不是很多批量也不大,如果每一刀的间距没有底模宽更加的难折,只能凭经验折,最后看差多少再补几刀。

网友:
谢谢楼主,没用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