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管式冷却器,请教

楼主(2012-08-29):
目前本人在搞设备现场调试,在调试液压系统时用列管式冷却器,通过冷却水循环冷却液压油,在阅读维护保养须知时,看到如下一条内容:
        在启动冷却器工作时,切忌快速打开进水阀门,因冷却水大量流过冷却器时,会使换热管表面形成一层导热性很差的“过冷层”,即使以后水量很大,也起不到最佳的冷却作用。
      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过冷层”形成的理论解释。

网友A:
那是一层氧化物,导热系数低,影响换热效果。使用久了的管子表面会结成像烧水的那种垢,有时甚至会堵塞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层氧化物,导热系数低,影响换热效果。使用久了的管子表面会结成像烧水的那种垢,有时甚至会堵塞管子 ...

应该不是水垢吧

网友:
虽然设计过换热器,但是什么“过冷层”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到没有注意过,不过开关阀门要慢倒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