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焊接、调质处理,焊缝强度与顺序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2-08-29):
如题:

45#母材,用中碳钢焊条,手工电弧焊,母材是要调质之后焊接还是焊好后整体调质处理?哪个顺序焊缝强度更高呢?谢谢诸位大侠。急!

网友:
以前有个人告诉我说小零件的,调质焊接。大零件,焊接-退火-调质。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A:
要想强度整体提高,还是先焊接,然后对其整体调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强度整体提高,还是先焊接,然后对其整体调质处理

不客气,对于金属的热处理,一般情况都是连着的整体,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