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金可以做吗?

楼主(2012-08-29):
请问一下大家,像这样的板金件,可以折出来吗,特别是那个斜的线。

网友:
能展开就能折,只是工艺的问题,你这个能展开吗?这么看,看不太清楚。

网友:
您这个工件可能需要折焊结合才能加工出来,具体的要看到具体的图纸才能确定工艺,我是做钣金的,我们可以探讨

网友:
具体板厚,该零件需要采用焊接的办法。

网友:
关键是工艺

网友:
可以折的,估计为了方便,钣金厂多半会采用拼焊的方式。

网友(点评):
拼焊的可能精度掌握就不是那么高了吧。上面的图也不是很明了.....

网友:
楼主方便上图纸吗??

楼主:
哦,板厚是2mm。是要焊接,这个我知道的。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那个斜的那个线好不好折。工艺复杂吗?

楼主:
其它角度图

楼主:
有有解决的加我QQ:249366689

网友:
,可以展开,也可以成形,我经常碰到类似的钣金件,一件二件要亏本.

网友:
最后折中间那刀吧 可以折,但要看是什么床子。

网友:
或许可以在斜线上冲三个以上条孔做参考折弯线,解决靠定位问题

网友: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做折弯模具的,刚才看了你的产品,这种的折弯产品我们做过.
如果你想具体资料,请联系:13855582355,陶先生

网友:
焊接加粗磨加抛光.

你看这样好不好(量小的话.就当把那个斜面全部焊接上去,在粗磨抛光。量大就要找非常专业的来做模具.)

网友:
现在的进口折弯机可以调整角度进行折弯那个斜折弯部分,有空可以参观东洋设备
其他部分照简单钣金方式进行生产,若四周需要密封那可能需要焊接和打磨处理
13825791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