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泵怎样可以保证四个压力不同的缸相互独立动作?

楼主(2012-08-29):
关键是要液压系统尽量节能,请赐教

网友:
采用带有压力选择的比例阀,例如哈威的阀。

楼主:
压力选择的比例阀?跟比例阀进口处加装压力补偿阀有区别吗

楼主:
四个缸是微型缸,行程很小,缸的速度很高
比例阀可以保证总油路可以满足四个之路的流量互不干扰吗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除了压力最高的那一条管路,
其余三条管路放置减压阀。可以达到您想要的效果。

网友:
你这个从系统成本上来说还不如选四个泵,如果采用负载补偿来平衡负载不均的话系统会很复杂而且成本高

楼主:
这4个支路的压力补偿采用定差溢流阀和比例阀并联与采用定差减压阀与比例阀串联相比那种方式效率更高一点呢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
呵呵,我是打酱油的,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竭诚为您提供气动系统解决方案和非标元件设计 3220357@qq.com

网友:
选四个泵,来得直接

楼主:
选四个泵分别驱动四个高频微型缸的话,可以采用泵控吗

网友: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楼主,这个液压基本原理啊!油缸无杆腔的压力由负载决定的!所以只要调定到最高那个工作压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