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这个命令你们用过吗(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8-29):
以前用过一个命令,是关于“线”的,直接画线,有两条,偏移的距离是一样的,
后来忘了是哪个命令
PS:也就是说我在屏幕上画直线,它自动在线的下方偏移一条直线出来。
各位大大用到过这个命令吗?这是CAD的一个普通命令,非插件。求暗示。
(图中直角线下方是十字光标,勿干扰)

网友:
mline
几乎不用

网友:
多线命令,线距可自行设置

网友:
考CAD证的时候考过。同意楼上

网友:
ML命令,画中心对称线的时候用,蛮方便的。

网友:
  还真很少用,又学一招~

网友:
这个命令好像,没有看过啊,有谁会教教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点图标用的

网友:
ML多线命令,mlstyle进入设置,可设置线的条数,宽度及比例。常用来画抽风管道........

网友:
多线,两条线一起画的。

网友:
我一般用它画墙体。

网友:
的确是用过 不过动忘记了 CAD很久不没用了 我一直在用CAXA

网友:
很少见用到这个命令的。

网友:
ML,机械的很少用,倒是做建筑的或室内装饰的用的多。

网友:
多线命令,快捷键是ML

网友:
还有这个命令?学习

网友:
特定的场合灰常实用!

网友:
多线,两条线一起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