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移动存储卡

楼主(2012-08-29):
请问在数控系统上面可以插卡复制和移动程序的内存卡怎么插在电脑上?那个卡有蛮大 我想是不是需要辅助设施

网友:
淘宝搜索“cf 转 pc卡”,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3&id=14770173262
电脑上是“cf 读卡器”。

网友:
是CF卡還是PCI卡,PCI的轉接卡要單買,CF卡的轉接口一般N合1的讀卡器都有

楼主:
就是插在操作面板旁边用来拷贝程序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