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同一圆柱体平面内同时加工2个或3个向内倾斜5度盲孔?

楼主(2012-08-29):
怎样在同一圆柱体平面内同时加工2个或3个向内倾斜5度盲孔?

网友:
同時,同時的話只有專機了吧,如果不同時的話那就靠夾具來解決

网友:
做专用多轴钻,才好怎样。

网友:
用铣床就可以

网友:
同一圆柱体平面内??什么意思啊

网友:
做夹具模有准又快

网友:
建议楼主传个图上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大家好帮你出主意。
在同一圆轴外圆面上我倒是加工过不少斜孔,
如图

网友:
专用刀具行不行?

网友:
就是跟铣床上面的飞刀一样 一次装几把刀,一次加工出来不久是几个台阶吗?

网友:
最好发张图纸

网友:
组合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