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模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2-08-29):
   各位大侠

      我家有套冲孔模,干不锈钢管,∮42*0.6的  长360   在上面单面冲四个∮12孔  我用的是普通的冲孔模结构 及冲头在上凹模在下的那种冲管用的形式,凹模用cr12淬火hrc58~62 。   凹模老是崩刃,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说一说   我该怎么做?凹模改用什么材料   怎么热处理?

                                              小辈感激不尽

网友:
CR12 处理后硬度到HRC58-62时韧性就很差,你又是做不锈钢的活,所以崩刃是很常见的。首先确认模具间隙是否合理,另外建议选用好的材料如SKD11 ,DC53,SKH51,零件用慢走丝加工,使得刃口的光洁度更好,使用寿命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