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把3D图转换为2D图

楼主(2012-08-29):
请求哪位老鸟帮忙,把3D图转换为2D图(CAD图或者PDF图均可),请标注外形尺寸。
谢谢啊,请发回邮件windy107@163.com

网友A:
打开看了一下,设计让人蛋疼,里面的内孔居然是不是一个面上的完成的。
按3D图,要加工这东西要先折弯后再线切内孔,还要调两次角度来线切
难道这东西实际使用中内孔一定要那样??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一个零件没必要再求人了吧。如果尺寸和位置要求不太严,自己画份展开图,下料剪切外轮廓,线切割孔,然后滚圆R折弯就搞定了。

253793619 -1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楼主:
东西简单,就是现在没尺寸啊,哪个给我标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了一下,设计让人蛋疼,里面的内孔居然是不是一个面上的完成的。
按3D图,要加工这东西要先折弯后再 ...

呵呵,如果做样的话,这东西是先展开放样,再割出内外型腔,最后弯曲成形。量大的话要开模具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做样的话,这东西是先展开放样,再割出内外型腔,最后弯曲成形。量大的话要开模具制作。

正常应该这样,可是他的3D图就不是这样的。
必须要弯了才能切,而且不是一次就可切好,还要摆动零件角度。

楼主:
3d图已有热心人帮忙转化2d图了。
工件比较简单,现在看了2d图,有尺寸。比较好加工的。先落料在折弯。
在此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