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管子对接焊接的同轴度

楼主(2012-08-29):
两个管子对接焊接,保证管子外圆同轴度0.3mm
现测量管子打表跳动就 有0.2mm,焊后通过夹持一头管子测量另一头,打表超差,然后通过三坐标测量还是超差,但是通过测量两个管子的直线度,0.15mm塞尺未塞进去。
请问还有别的什么好的方法测量么,零件批量大,想做专用测具,但不知道采用什么结构!~~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检测套筒,同轴度定在0.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检测套筒,同轴度定在0.3就可以了

能简单说一下结构么??谢谢~~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做个工装呗,用一个整的零件用铣床铣一个长槽定位。不知可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检测套筒,同轴度定在0.3就可以了

嗯,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赞同

能否简单说一下  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