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模具压料力的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9):
高手进来讨论一下:有关五金模具压料力的计算问题,好久没来坛子里发帖了。

今天带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压料力。大家在设计模具时通常除了计算剪切力,剥料力,折弯成型力,还有压料力的计算。我在资料上只查到有关拉伸件的压料力的计算。通常在做级进模具设计时压料力都是估算,有时可能就是模具布局有空间就尽量的加个弹簧,当试模具时发现压料力不够,再来加大就很难了。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难题了。

请大家谈谈自己在设计时的计算方法,共同分享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冲压模常用的计算就那么几个个,不去算还要用经验值,出了问题才又后悔。

五金模具压料力更简单,只要压得住就成;问题是80%以上的情况是压不住料的,因为没有去计算。
而更多的情况是搞不清楚“压料”和“卸料”的区别,还有更可笑的论点和做法是用冲压机闭死过压来压平材料。

力学里的知识可以处理出级进模92%以上的计算问题;
问题是搞级进冲压模人很少去读熟这门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模常用的计算就那么几个个,不去算还要用经验值,出了问题才又后悔。

五金模具压料力更简单,只要压 ...

那就烦请大侠,忙里抽闲帮小弟补补这方面的知识。压料力的计算应如何计算?还望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压料力?  要压哪部分的料? 不同的工艺计算公式就不同,一般冲模书籍里都有详细说明和范例。 可以自己去看书学习即可得。

再不然上模具专业论坛也可以学习得知,也有不少压料力这方面的帖子,说的蛮详细的也有,就看自己能不能领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料力?  要压哪部分的料? 不同的工艺计算公式就不同,一般冲模书籍里都有详细说明和范例。 可以自己去看书 ...

嗨,大侠啊。。。

网友B:
看看模具手册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模具手册上有没有

有查过,只有拉伸模具的压料力介绍,向我们经常做的连续五金模具没有介绍,通常的剪切,弯曲中,即使出现压料力不够,我们通常会采用一些措施,比如打压筋,做限位机构等,单有些情况就只有加大压料力,如切一些很窄的边,打凸点等,压料力不够就会做不出理想的效果,或者模具生产不稳定。还望这方面的前辈,高手能抽时间指点一二,让真理变得明朗,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A:
这是来自网络的资料,2.2.6 卸料力、推件力及顶料力的计算

网友(点评):
能链接一下网址吗

网友(点评):
很感谢LAOYAO花时间找这些资料,不过资料也是介绍了卸料力,这个卸料力,再冲切材料之前能起到压料力的作用,但有时这个力还不够,也就是说压料力不等于卸料力。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卸料不存在问题,而是压料力不足

网友(点评):
只要压得住就成;问题是80%以上的情况是压不住料的,因为没有去计算。力学里的知识可以处理出级进模92%以上的计算问题;

网友(点评):
压料力不足?O(∩_∩)O哈哈哈~ 是力不够?或是被压的料之单位压力低? 搞清楚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来自网络的资料,2.2.6 卸料力、推件力及顶料力的计算 。

很感谢LAOYAO花时间找这些资料,不过资料也是介绍了卸料力,这个卸料力,再冲切材料之前能起到压料力的作用,但有时这个力还不够,也就是说压料力不等于卸料力。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卸料不存在问题,而是压料力不足,现在就是想和大家探讨学习一下,在模具设计时怎样计算压料力的大小。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2mm T2铜板打出4个直径1.5的凸包,高度0.3mm。因压料力不够不能压死材料,而导致凸包尺寸不稳定,有时打不出来。(因材料跑到上面去了,凸包在下面,自上往下打。)

网友(点评):
讨论时应该给个图吧!看官们理解的凸包和您的凸包很难一致的说。

网友(点评):
不要只给凸包的成品断面图哈,还得有凹凸模剖面的装配简图,即凸包在模具里下死点的局部装配简图。

网友A:
这个主题本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帖,可惜却是因主观认定而无法剖切问题核心,以致一直徘徊在外观表现而不能深入去突破。

再重复2#所述,五金模具压料力很简单,只要压得住就成;问题是搞级进冲压模人很少去读熟力学这门课。

请一位搞机械设计的用软件分析所谓“压料力不足”的具体情况,些许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端倪。

网友(点评):
又等了30分钟的时间,还木有看见楼主的局部装配简图;还有就是敢提问就不要遮遮掩掩的,给人的感觉很不好;从首发帖到了9#才说明是成形不稳定,时间是36个小时后。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大侠久等了,没有上网,在忙别的事了,等一下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题本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帖,可惜却是因主观认定而无法剖切问题核心,以致一直徘徊在外观表现而不能深 ...

网友A:
检查凸模的稳定性先,确定凸模不会上下窜动不稳定;
再检查冲压机的下死点稳定性,这项的不稳定是会导致模具的闭模高度不稳定。当冲压机精度不好时,只能先用过压法(加多闭模的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凸模的稳定性先,确定凸模不会上下窜动不稳定;
再检查冲压机的下死点稳定性,这项的不稳定是会导致模 ...

1,冲子检查没问题,上下不会串动,
2,在送样时,通过过压合模高度打了几十个,但这样对模具,冲床损伤很大。
现在是通过加大压料力使模具生产稳定,模具还在修改中,改用氮气弹簧,结果等待中。(原来压料力约为2000kg,现在加大到4000-5000kg)

网友(点评):
现在的压料力是请别的师傅指点,按照他的经验值得出的,有待验证。所以想学习一下这个力该怎么具体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题本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帖,可惜却是因主观认定而无法剖切问题核心,以致一直徘徊在外观表现而不能深 ...

力学这方面确实欠缺(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学习)你指的书是材料力学还是工程力学,不妨推荐一本我也补补。

网友(点评):
俺也不是科班出身,连四本、五本都比俺强,俺啥本也毛,连比的资格都木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冲子检查没问题,上下不会串动,
2,在送样时,通过过压合模高度打了几十个,但这样对模具,冲床损伤 ...

  改下凸包冲子基本就可以改善的事,还大阵仗请出氮气弹簧。

1、凸包冲子后面不可用止付螺丝锁定;
2、凸包冲子的凸点就0.35~0.40吧(图太小气,看不清),要验证;边上就是冲子的平面,靠这平面去压就成了,啥压料力也不用算。
3、弹簧就照现行的样,无需变动。

4、这个案例是典型设计不良,结构不良。
4、先看看材料力学也就可以应付大部分冲模上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凸包冲子基本就可以改善的事,还大阵仗请出氮气弹簧。

1、凸包冲子后面不可用止付 ...

改下凸包冲子基本就可以改善的事,还大阵仗请出氮气弹簧。

1、凸包冲子后面不可用止付螺丝锁定;
2、凸包冲子的凸点就0.35~0.40吧(图太小气,看不清),要验证;边上就是冲子的平面,靠这平面去压就成了,啥压料力也不用算。
3、弹簧就照现行的样,无需变动。

4、这个案例是典型设计不良,结构不良。

1,冲子后面是垫板厚度15mm,HRC58
2,凸包冲子前端是个圆锥形,准确的说是个圆台,双边角度30°,前端直径1.4mm深入材料0.7mm,下模凸包是个圆球凹坑,深度0.40,见图

3,按你的意识冲子前端形状为下图: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3、直接用最大的冲子径,2.00的涵盖范围不够大;但仍会受下死点稳定度影响凸包高度。冲床的平行度精度会影响SP压料的效果。

再就是凹模做穴和做孔的效果会不同,主要来自凹模对凸包部分的材料阻力问题,将最底下那张图的凹模做成直孔或直穴,效果就不同于现在的状况。
先将现在的凹模改成直穴,其余暂时不变动,结果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网友(点评):
此种方法已经试验过,效果还是不稳定,冲床是今年初新买的,精度还好,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平常就是试试模具。

网友(点评):
所以现在花大价钱买氮气弹簧试试,过两天就会有结果了。

网友(点评):
新机器不代表精度就是可以,要检验看数据。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只是凸包的高度,那么改变凸模的形状,使之更形锥尖,按体积不变原则去衡量形状的外形,减少深度对凸包的影响度,这样也可以改善凸包高度的稳定性。

网友(点评):
对于此类软材,用等体积的冲子是打不出等体积的凸包的。

网友(点评):
T2铜也适用按体积不变原则,如果不能适用的话,那么密度或比重就会变化。

网友C: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5Mzc5fGFjZGIwYjczYTliZGViOGVjMjc4MjBlNzFlZDgxM2M4fDE3NDYwOTExOTU%3D&request=yes&_f=.doc建议楼主把冲头延长0.5MM,凹模设计不太合理,本人做的话是在凹模孔内做限位块,限位块上平面到凹模平面尺寸为:0.35-0.4MM反正可垫垫片可调,冲头延长由于工件是铜,较软难保证尺寸,所以为了把铜板凸包强制冲压进凹模,在凹模内控制尺寸。有些光靠理论不一定都行的通!设计结构很重要,经验加思考。

网友(点评):
感谢小鼠大胆能积极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你说的延长冲头尺寸,我曾经将冲头深入材料中1.0mm,凸包的高度可以打到0.5以上,现在深入0.7mm已经能打出0.4mm的凸包,就是不太稳定,比较发现没打出的是材料跑到冲子周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5Mzc5fGFjZGIwYjczYTliZGViOGVjMjc4MjBlNzFlZDgxM2M4fDE3NDYwOTExOTU%3D&request=yes&_f=.doc建议楼主把冲头延长0.5MM,凹模设计不太合理,本人做的话是在凹模孔内做限位块,限位块上 ...

感谢小鼠大胆能积极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你说的延长冲头尺寸,我曾经将冲头深入材料中1.0mm,凸包的高度可以打到0.5以上,(当时下模是直筒圆,深度0.55)。现在冲子深入0.7mm已经能打出0.4mm的凸包,就是不太稳定,比较发现没打出的是材料跑到冲子周围了,明显有一圈亮圈。现在如果采用过压的方法也能打出,只是感觉这样大量生产会有问题。不知你在做此类产品是是采用什么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小鼠大胆能积极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你说的延长冲头尺寸,我曾经将冲头深入材料中1.0mm,凸包的高度可 ...

首先是你冲头成型面积直径小于铜工件的厚度,很难保证冲压凸包的稳定性!铜材受力后会向周边挤压,导致突出部位难成型。你就把冲头下部直径加粗,等于让先冲凸包后就把受挤压面压平。尺寸自己调整。我画了草图你参考下。
如果冲头加粗了,冲头的稳定性也强。所以值得一试。我以前做过很多相关的模具,三星液晶背板,那时产品是铝材,厚度0.8MM也冲很多凸包,凸包高度0.8左右,直径4MM,再在凸包上冲孔,尺寸同心度都很高。这种大直径凸包相对还是简单易成型,卸料板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关键是力点平衡就好。

网友(2013-10-26):
压料力多多益善,只要有压料空间,越大工件成型效果越好- Z5 b' V6 _( ]4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