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铬棒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2-08-29):
小弟初来乍到,请问,现在市面上常用的硬铬棒主要成分是什么?加工后需表面处理吗?

网友:
关键你是要干嘛用的

网友:
有作导杆用的,有作传动轴用的。你要哪种硬度,就是外面镀了一层铬。外圆磨光。直径一般小于基本尺寸0.02mm

楼主(2012-10-15):
主要是做支撑导向用,就是加工完后还需要表面处理吗?

网友:
镀铬抛光

网友:
我们用的较多是用在气缸和液压缸(水缸和油缸)的活塞杆上,以及作为导轨导向,基本使用的是不锈钢镀鉻,成品件是已经处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