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打印出完整的图纸出来?

楼主(2012-08-29):
AutoCAD中模型空间只作图,图纸空间只放置图框。怎么样打印出完整的图纸出来?

网友:
“模型空间只作图,图纸空间只放置图框”感觉纠结,没试过,为啥要这样作图呢,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网友(2012-10-07):
没有这样做过。模型里,打印时可框选,打印设置里布满图纸或者自定义。

网友:
可以试试把图框与图纸放置在同一个空间啊,然后打印

网友:
图纸空间不理他,只在作图的模型空间里,进行页面设置,打印时可框选,纸张大小,按选打印机后在图纸尺寸里选定一个,打印设置里布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