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上装丝攻攻牙怎么对中心比校精准?

楼主(2012-08-29):
各位师傅.前辈们在数控刀架上装丝攻攻牙怎么对工件中心才比校精准啊???

网友:
目前没有什么特别准确的,可以根据个人经验来确定是否在中兴,
自己多多练习就好了

楼主:
不能随便搞啊。。要攻的牙要很准的不能偏 啊。。

网友:
我们有时候在台钻上攻丝,对中心是这样的:钻夹头上装一支有尖头的丝攻,下面要加工螺丝孔中心也装一支有尖头的丝攻或者锥尖棒,然后上下调整使二尖对在一起就可以了。楼主可以按这个思路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疑惑的 ,还有就是钻花,跟着一样,怎么对中心

网友:
很好搞,经验积累的多了自然而然就会了

网友:
对尾座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计算,算出两者高度差,用垫片。批量大的做治具,直接靠出中心。

网友:
拿一铁块先在一侧打孔攻丝,后面用来压丝攻用的,然后把铁块压在刀架上,找一个和丝攻尾部一样大的钻头,把钻头夹在主轴上钻铁块,这样同心度就比较高了,要是非常高可以打孔后绞孔,

网友A:
把安装在专用夹持架上的百分表,吸在主轴上,表针接触丝锥(有完整园的那段),用手旋转主轴,调整丝锥中心与主轴中心一致。工件中心才比校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安装在专用夹持架上的百分表,吸在主轴上,表针接触丝锥(有完整园的那段),用手旋转主轴,调整丝锥中心 ...

蒽。。谢谢是的现在我 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
方法很多种,这都是基础知识啊。

网友:
打孔到好对。。。。攻丝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个柔性夹头!装夹的时候有点偏也是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