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如何倒角?

楼主(2012-08-29):
请大家不要告诉我用CAD拉坐标,或者用系统倒角命令。曾到一家公司面试,让做一个工件,当然工件不像上图那么简单。但是对这个锥面倒角的问题算了半天,他们只给我一个计算器,让我自己算。系统是KND,也没有这种指令,广数我倒是会L和D倒角,就是想问如果自己算,斜角可以根据锥度来算,但圆角怎么算坐标呢?

网友A:
y=kx+b
x=b
x^2+y^2=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y=kx+b
x=b
x^2+y^2=r^2

小弟文化太低,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很有用的东西。。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文化太低,这个看不懂啊

让他私下给你说啊

网友:
你只给一个R2让我们怎么算啊

楼主:
不好意思,图纸标注的不全,再补一个

这个角怎么倒,有人说直接倒,肯定不行的,一定要算出坐标的,不然会挖刀了

楼主:
我觉得上面图还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更清楚?

网友:
等待高人指点共同学习

网友:
原圖是啥,你畫的兩個圖長邊標錯了(問題不大),短邊的標法不一樣,這個影響到實際座標的,以哪個爲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上面图还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更清楚?

你不觉得你的前后两个图有冲突吗?R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上面图还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更清楚?

我没有用过KND,发那科:G1X20R2, G1X40Z-30, 用过渡圆弧。

网友:
剛剛發現,LZ不是用CAD么,把圖畫出來抓一下點不就是了麽

网友:
没有度数吗

网友:
用三角函数能算出来

楼主:
我要的就是没有CAD,系统也没有自动倒角功能的情况下,自己怎么算坐标,我现在在工作中也能做的出来的

网友:
我们用新代的 系统  不用算  这样的直接走坐标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个好方法,其实很简单,算出小端直径,先倒角,再车锥,不会挖刀

网友(点评):
这样的方法在锥面过会出现过渡不好。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好方法,其实很简单,算出小端直径,先倒角,再车锥,不会挖刀

谢谢大坏蛋,不过这个圆角应该是和两条直线相切,先倒角怎么做到呢,广数980TDb系统用G01 X** Z** D2.0 可以做出来,只是我有一次去面试,人家机床是凯恩帝系统的,不太熟不知有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就不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点评):
先倒角能做到,只是你沒绕过这弯

网友(点评):
先倒角怎么倒?还望蛋哥明示?我这个菜鸟实在想不到,

网友(点评):
今晚我发个贴给你说下

网友C:
凯恩帝好像和980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恩帝好像和980通用吧

大部分指令通用,自动倒角功能不一样,我这两个说明书都有

网友:
勾股定理足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勾股定理可以算出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以后面试是不是要带上笔记本?

网友:
先把斜线的斜率算出 再用切线方程算出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一个求交点的方程式
一个代表斜线,一个代表垂直线,还有一个圆的数学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y=kx+b
x=b
x^2+y^2=r^2

师傅 公式中的代号 都代表什么啊  能说说怎么算吗

网友:
如图,R为倒角的大小
B=90-A/2
A为你所车工件的锥角
再用勾股定律就很容易得到图中所示的两条粉红线的长度,就是你刀具相对坐标的数据

网友(点评):
多谢这位师傅,这才是真正让我茅塞顿开的回答!其实初中就学过的定理只是我早忘了,用了一晚上才搞明白B=90-A/2,切线定理居然忘了,哎!多谢啦,终于又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开心啊

网友:
三角函数能算出来的
好像是w=sinxR
u=(1-cos)x2xR

网友(2014-10-25):
楼主问题解决了,给大家分享一下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