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后轮驱动力矩公式

楼主(2012-08-29):
一个病人的轮椅车项目,估重200kg,速度定为10cm/s(在家里使用,故速度不大),采用的是2个电机通过减速器分别与2个后轮(直径30cm)连接,没有汽车上的差速器那么复杂。那么请问怎么估算后轮所需的扭矩啊?希望给个详细参数公式!

网友A:
(重量(kg)*速度(公尺/每分鐘))/6120 = 功率(kw)之後再 除  你確定的摩差係數跟爬坡度....A
當確定驅動測轉速  如 (10*60)/100 = 6公尺/每分鐘  再除 (((30)/100)*3.141592654)  為 6.36rpm....B
轉矩 = (A*974)/B....kg*m   .....* 9.8  = NM
供參考.......賺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kg)*速度(公尺/每分鐘))/6120 = 功率(kw)之後再 除  你確定的摩差係數跟爬坡度....A
當確定驅動測轉 ...

按这个公式算就是:((200kg*6公尺/分钟)/6120)/0.02(摩擦系数)=A
B就是你算得6.36rpm,在代入 (A*974)/B* 9.8=14173NM。这个结果有点。。。。。。

网友:
打錯了,是乘磨擦系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