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集中只能用弹性力学或有限元求解吗?

楼主(2012-08-29):
1)应力集中,用计算而不是光弹试验,那么只有理论解和数值解吗?能不能用结构力学求解?
2)还有,结构力学在机械上有应用吗?
3)机架导轨的结构计算,柴油机机体,焊接架构,齿轮箱肋板的设置,手算的话用什么方法?材料力学是否够?
回去看书!

网友:
理论力学是对具体结构的具体分析,这是基本理论。
ansys是一个计算软件,他从建模到后处理,都跟人有关系,计算出来的结果需要通过人为去判断,而且需要知道你要计算什么东西。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综合应力,这时你需要对应力有所判断。

一个受纯剪切的零部件,就需要查看剪切应力
一个受弯的零部件,我们需要对零部件进行判断,只要找到最大拉应力和最大压应力,因为材料受拉比受压小~
总之,ansys是软件,需要结合人的经验才能算的准确。

所以计算时,还应以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为基础,慢慢来吧

网友A:
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合称工程力学中的三大力学,是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必修课程,不但要学习,应该学好;进行载荷计算、失效形式分析都大量的使用力学知识。

网友:
我们当时的机制课没学结构力学,奇怪了。。。去买本书来看看

网友(点评):
是的,好像结构力学是建筑行业的。

网友:
大学里的两门课程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合称工程力学中的三大力学,是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必修课程,不但要学习,应该 ...

是学机械的吗,能否提供结构力学的内容,好像是建筑行业的。

网友:
结构力学是算桁架的,基本属于土木该学的东西了

不过非标就没有门户这种说法了,尤其设计起重机,要懂这些,力法,位移法,腹杆,弦杆,拉还是压,箱型梁(哈哈,从998那儿偷听来的),等等...

弹性力学?那是力学专业学的吧,谁说本科机械就研究这个,兄弟佩服

网友:
材料力学是研究细长杆的,若不是均匀截面的细长杆,则材料力学的平截面变形假设一般就不符合了,所以就不能用材力来计算了。
所以什么箱体啊等不规则体在代数处理上只能用弹力(材力是弹力的简化形式),但在工程实际上只能靠有限元了。

楼主:
那我想知道,以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大型结构怎么初步计算?发现强度或刚度不足的时候需要加材料加强也要计算,这些计算全是基于材料力学中的假设吗?
另外,有限元和结构力学在思维基础上也有重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