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教

楼主(2012-08-30):
我PLC梯形图 第15行都最后一个 触摸屏控制 自动定时循环的程序. 现在这个 TO D199 是100MS时钟 ,但我想用到 以分钟为单位. 触摸屏 输入1    就是运行一分钟. 不是现在输入1 就是0.1秒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中间加个600次计数程序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貌似PLC上的时钟振荡元件是按毫秒或者低于毫秒的单位算的(精确)没有按分钟算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吧,你们说呢

网友B:
在PLC当中,计时器都是以毫秒计数的,不过你可以放大倍数,至于这个,我还得查一下我的资料,今天是回答不了那么细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个600次计数程序呗

兄弟 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LC当中,计时器都是以毫秒计数的,不过你可以放大倍数,至于这个,我还得查一下我的资料,今天是回答不了 ...

兄弟 应该怎搞呢 MUL指令码?

网友C:
假如你这个PLC就只能用0。1秒的
那在设定范围内先乘600再把数据传给定时器的设定数据。
好象有些屏可以设定设定数据的倍率,比如100倍,设定1,那传过去的就是1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怎么加呢.

应该把你原来的22,26行改成这样就可以了吧,其他有出现T0的地方再改一下。我也就学校里学了点皮毛,现在工作纯机械的,没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这个PLC就只能用0。1秒的
那在设定范围内先乘600再把数据传给定时器的设定数据。
好象有些屏可以设 ...

兄弟 那应该怎么搞呢指令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