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和轴流风机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2-08-30):
离心风机和轴流风机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离心风机改变了风管内介质的流向,而轴流风机不改变风管内介质的流向;前者电机与风机一般是通过轴连接的,后者电机一般在风机内;前者常安装在空调机组进、出口处,锅炉鼓、引风机,等等,后者常安装在风管当中、或风管出口前端。

网友(2012-11-29):
     离心风机优点:1.离心风机风轮为多翼式,高速动平稳校正,风量大,噪音低。 2.离心风机机壳为精密模具冲压成型,电泳处理,外观精美。 3.离心风机配备认证高效率马达,直连式安装,性能稳定。 4.离心风机风道优化设计,节能效果明显。5.出风口可依客户要求配方转圆风口,并可做0度、90度、180度、270度调整,6.风机匹配的马达电压可做交流、直流等特殊电压或镀锌、不锈钢材质的定制。不好意思、只知道离心风机的优点哦、不过你可以咨询一下岭南风机、毕竟他们是专业的。

网友:
离心风机电机装在蜗壳外,可配用大功率电机,可用于工矿环境下的设备送、引风,及除尘、涂装设备等,噪音低,风量、风压范围大;轴流风机电机装在桶内(个别通过皮带装在桶壁上),功率小,风量大、风压小,噪音比较大。

网友:
这个就好比问大巴和轿车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13-02-26):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