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流量阀,国内哪家做得好?最近搞一出口液压设备

楼主(2012-08-30):
最近搞一种出口的液压设备,客户要求速度无级调节,方案为“国产仿力士乐A10V泵”+“比例流量阀”,阀的要求:流量60升每分钟以上,带位置控制。请问国内有没有“比例流量阀”做比较好的厂家。

谢谢。

网友:
国内华德和榆次还不错,直接咨询厂家进行询问一下,设备要求高的话基本采用进口阀

网友(点评):
谢了,我查过了,华德的不能满足要求,榆次的下午查查。

网友:
台湾机立的

网友:
搞出口的设备一定要注意在所在国能不能采购到相同的型号、规格、否则出问题快递费都够喝一壶的

网友(点评):
一款产品卖到多个国家,按照你的说法岂不要针对不同国家搞不同的配置?

网友(点评):
哈哈,看你怎么理解了,比如去美国我们选的是威格士相近的或直接用威格士、去德国用力士乐、去台湾我们用油研或国产

网友:
还是直接进口的吧。以后省心,有回头客。但某个重要元件坏了,维修费不说,又少了一个客户事大。

网友(点评):
进口的价格贵就不说了,供期还特别长,力士乐的货,现在订大概要明年才能那的到。

网友:
搞的很详细,学习一下先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华德和榆次的

网友(点评):
效果怎么样?故障率有多少?

网友:
国内的用华德的吧,进口的力士乐的!!!别的用的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