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或精密配件行业中,哪些产品对表面的精度或粗糙度要求很高

楼主(2012-08-30):
各位大侠们:
     我想请教下,在齿轮传动或精密配件行业中,哪些产品对表面的精度或粗糙度要求很高?而且这些产品人工又不好处理,机器磨床的话成本又高,有没有这样的这些产品呢?请各位大侠们举例些给我做个参考。谢谢。

网友:
高级绘图仪上的驱动电机齿轮轴。8毫米外径M0.8的斜齿轮轴,齿轮精度是JGMA2级,目标值是JGMA1级,齿面光洁度是3.2以下,加工那叫个困难哦……超差的话画出的直线要么是歪的要么是有眼睛可以看见的轻微波动。

网友:
还有我公司给一家日本OA设备企业代工的一款POM料齿轮,同样是斜齿,齿切后精度要求JGMA1级,毛坯材料费一个美金,保税加工完成品5美金。具体形状是一个公差为8~8.011的孔和32的外圆,端面再开个径向槽。加工中温度、湿度、切削力、机床精度,加工完成后的放置等都会影响齿轮精度,可以这么说,这东西就像是捏着豆腐走路,轻了重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