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转速如何确定?

楼主(2012-08-30):
齿轮泵样本参数:最高转速3000
实际需求3300转,配置排量为18的泵,管径只有13mm
请问这种配置是否合适?需求转速是否偏高.
备注:电机扭矩足够

网友:
齿轮泵一般转速比较低,3300高了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寿命和可靠性能。

楼主:
请教大神,有没有具体点的数据或计算方式
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吸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有没有具体点的数据或计算方式
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吸空的情况

是否会吸空要看你吸油口的大小。如果吸油管流速为1.2M/S,则吸油管的直径至少应该33.

网友:
估计容积率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