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直槽和螺旋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30):
铰刀的直槽和螺旋槽有什么区别?除了直槽的直线度好,螺旋槽的精度高,还有什么区别?
另外左旋和右旋除了排削的区别,还有什么区别吗?
求指教,初学者。

网友:
解答等待中。。。。。。。

网友:
排屑,冷却不同,螺旋的好些!

网友:
螺旋的一头没有毛刺,

网友:
螺旋的多为机用铰刀,主要使用在批量加工零件上,工作方式为旋转推进式,故又称螺旋推进铰刀,比直刃铰刀耐用,加工精度与粗糙度也较好。

网友:
螺旋铰刀可以加工带槽的孔  像键孔   左旋和右旋 就不清楚了

网友A:
铰刀齿槽方向
直槽和螺旋槽,其中螺旋槽可分为左螺旋和右螺旋两种。
直槽 :制造,检验,刃磨均方便,使用较多
螺旋槽:切削平稳,振动小,耐用度大,铰孔质量好,可用来加工有断续表面的孔,如有键槽的孔,能避免铰刀被卡住和防止刀齿崩裂。
右旋铰刀用于加工盲孔,切削可顺槽排出,左旋铰刀轴向力指向柄部,使夹固牢靠,切削流向待加工表面方向,适用于加工通孔。
硬质合金铰刀槽型
直槽:便于制造,一般要求使用
斜槽:可改善加工条件,提高铰孔质量,倾斜方向应使切削流向待加工表面,避免切削划伤已加工表面。适用于孔精度要求较高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齿槽方向
直槽和螺旋槽,其中螺旋槽可分为左螺旋和右螺旋两种。
直槽 :制造,检验,刃磨均方便,使用 ...

谢谢,我想问下,左旋和右旋在精度方面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下,左旋和右旋在精度方面有区别吗?

另外一般铰刀的螺旋度数是多少呢?

网友:
顶7楼,这个还没多留意过

楼主:
可是左旋也是径向力啊,你说的那个左旋的我不是很懂,但是可以想象,螺旋不一样,切削排出的方向应该是不一样,见不到实物加工,学起来真费劲。

网友:
螺旋槽不能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