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如何图纸不同,怎么确定选取纸张

楼主(2012-08-30):
画出的图纸,用A4纸张打印,A4纸张竖着打印,但是有的图纸竖着打不出来,横着能打出来,求怎么能改变,打出来。
还有就是图纸画出来,打印时,有的地方打印不出来,是不是打印A3,A4图纸是有尺寸要求的,要求是啥?

网友:
打印设置。设置完你看看打印预览

网友:
设置一下,想怎么打印就怎么打印。打印设置里面有。

网友:
第一点:你的A3,A4是不是标准。
第二点:看你打印设备。认真了解每一个按钮含意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一下打印设置里面你就知道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打印设置里面你就知道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这个我知道,只是我的上面没有你那个横竖的那列的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只是我的上面没有你那个横竖的那列的窗口

是这样吗,点我圈起来那有个三角形,横排,竖排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点我圈起来那有个三角形,横排,竖排就出来了

这个改好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的图纸上下两个边框没打印出来,其他的都打印了,而且图纸还是居中,怎么没上下的边框

网友(点评):
可能你的图框不是标准的,也有可能是你的打印设置错误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打印时选择的打印范围是显示,这样只能打印你CAD界面上的显示部分

网友(点评):
如果不需要1:1打印,你可以选择打印设置里的打印范围——窗口,这样可以根据你框选的范围打印,不论你什么样的图框都可以打出你想要的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改好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的图纸上下两个边框没打印出来,其他的都打印了,而且图纸还是居中,怎么没 ...

有可能,我再试一试,谢谢你

网友:
一般是,不管什么纸张,都能打印的。

网友: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