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IA 渗氮>HV800.依然不耐磨。

楼主(2012-08-30):
38CrMoAIA 渗氮>HV800.依然不耐磨。
这样一个零件,锥部主要作用是导引。直径80以上做渗氮处理,深度0.45~0.55。
支撑工件对角安装两个这个,然后放在这上面的模框重量8t。用了3天后,锥部表面磨损就比较严重,压痕刮痕已经很深。
可以用什么材料替代,或者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麻烦各位大大们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预处理---调质或淬火
渗前 表面粗糙度尽量小(磨)
渗氮层太深(渗氮时间太长)
渗氮温度

网友(点评):
粗车后,经调质HBS240~300,再精加工...... 调质处理是这样的。渗氮层太深(时间太长)会导致什么呢?

网友:
对于承受大负荷的表面,需要在表面的极硬层到较软的芯部,有个硬度逐渐变化的,有足够厚度尺寸的硬化层才行。
渗氮工艺只能有极薄的表层硬,整体还是软材质。
损坏的原因应该不是硬度不够,而是顶尖负荷太大的缘故。
用可以淬硬的材料,如GCr15、Cr12或Cr12MoV制作顶尖,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谢谢伏枥前辈,等这一批磨坏了,就用GCr15试试。

网友:
渗前磨过吗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知道了,外协的。应该没磨过,3.2粗糙度应该最多就是沙皮打出来的。大侠,渗氮层太深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么?

网友:
我们用这类轴。咬钢板3-8MM
工艺:40CRMOTI
调质HB220-240.HRC56-62。深1.5MM

网友(点评):
这个咬钢板什么意思?望赐教。。。。

网友(点评):
就是用这个轴来把钢板翻边。90度。

网友:
接触面包络范围检查过没?
仔细算一下,这个尺寸可能小了。

网友(点评):
尺寸是按原厂尺寸复制的。

网友:
38CrMoAIA 渗氮>HV800.依然不耐磨
渗氮零件硬而较脆,不适应动载冲击力较大场合
建议换材料,渗碳淬火

38CrMoAIA 渗氮HV能达到HV1200,
渗氮零件的表面粗糙度Ra应小于1.6um,表面不得有拉毛、碰伤及生锈等缺陷。表面未经磨削处理的工件,不得进行氮化。
基体硬度过低
渗氮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长,越易促进脉状组织的形成,随时间的延长,渗层深度加深,但由于氮化物的集聚长大会使渗层硬度下降,尤其温度高则更为明显。
氮温度低,氮原子在钢中的扩散困难,容易形成一层很薄的高浓度,高硬度,高脆性的渗氮层。但温度过高,大于560C时,氮化物将沿晶界分布,形成网状或波纹状,并且使渗氮层的组织粗大,硬度降低,还将使心部组织变粗,硬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