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如何实现这些动作?

楼主(2012-08-30):
我想利用三轴机械手实现取料、放料、压料的动作,具体要求如下:
1、产品规格:产品为立方体的纸盒,有四种规格,高130mm,宽70mm.长度不一样,最短的36mm,最长的60mm.取料前产品已经摆好(同一种规格的才会摆在一起),摆两排,一排五个产品。摆好后有10个产品,整体宽度为140mm,长度为36x5mm或者60x5mm(还有可能是中间的两种规格)。
2、取料要求:能根据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调整(长度方向)取料
3、放料要求:将取好的料放在纸板板上即可
4、压料要求:能根据不同规格的产品调整压板长度(当然不一定要用压板压)将产品分三段不同的行程向下压入

产品,总共有四种规格

未取料前

取料后,纸板水平放置

我面临的问题:
1、在考虑的时候,想将取料和压入调整长度(根据产品不同规格调整的那部分)用伺服电机控制,如果取料用机械爪,但是机械爪必须做到可调的,不知道这部分怎么做?如果用吸盘的方式,考虑到一次抓取10个产品,产品过多,担心不一定稳定
2、如果将抓料和推料分开做,我的想法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不知道怎么协调?能否将爪料和放料融为一体来做呢?

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给我留言!

网友:
用G代码运动控制器可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用传感器对应几个子程序来实现

网友:
我销售的方式是使用真空泡沫抓手(分散式),阀门控制其真空通断,配合内置真空阀门可用于不同幅面物料的拆、码垛。

网友(点评):
哥们你是做什么的呀。这些都是你们设计的,还是你们销售这么呀

网友(点评):
我是销售,机械结构设计有时也参与,最终交由Joulin国外工程师确认。 控制及软件类都是原厂负责,机械手一般客户自己购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感觉这样成本好像比较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伸缩机构?

网友(点评):
如果大幅面泡沫海绵吸盘成本压力过大,那就选择单个带真空阀的吸盘,当空抓时吸盘自动关闭,不会造成真空的大量泄漏,能够实现抓箱码垛。

网友:
用汽缸带动机械手

网友:
用三种端拾器
就可以了

一种的话   可以  用气缸驱动啊

网友A:
1、兼容调整采用伺服电机可以解决,步进电机也可以;
2、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最好使用吸盘,机械手爪实现兼容也很容易,毕竟只有一个方向的尺寸变化,可以考虑夹持尺寸不发生变化的面,例如:宽度方向的2个面(70mm);
3、压料的可以再手爪与机械手的连接处设计缓冲机构,行程根据所需设计;

网友B:
纯机械分度方法(不考虑电机分度方法),各位有没有实际参考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兼容调整采用伺服电机可以解决,步进电机也可以;
2、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最好使用吸盘,机械手爪实现兼容 ...

很感谢你的指点!我想就我的想法与你讨论一下:
1、兼容的问题我也是想用伺服电机解决的。
2、我考虑的也是吸盘的方式抓料(下图板子中的孔)。用五块板子来调节,调节的方式是用丝杆(丝杆是通过上面的板的电机带动,上面的板没画出来),最中间的板子与连接座是固定的,两边的板子可以根据丝杆的的转动而左右移动,且左右丝杆的螺纹是相反的。如下图所示:

不过想在存在两点问题:
1、吸盘的方式稳定性好不好?因为我还要靠这五块板压料,那么在吸料的时候是不是吸盘要从孔中穿过去,而压料的时候吸盘要退回去,怎么控制吸盘?
2、十个产品排成两排,吸盘吸起来之后,产品可能会歪,这个怎么解决??
3、你说:"的可以再手爪与机械手的连接处设计缓冲机构,行程根据所需设计;"这个什么意思,没听懂,希望你能解释一下。
谢谢!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感觉这样成本好像比较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伸缩机构?

谢谢你的解答!
我想问一下带电磁阀的真空吸盘在空爪的时候怎么自动关闭的??
是靠吸盘自身感应的还是从程序上控制???

网友(点评):
空抓的时候吸盘或真空管路中得有真空阀,保证真空不泄露或少泄漏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机械分度方法(不考虑电机分度方法),各位有没有实际参考一下呀?

楼上有什么好的纯机械分度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用机械手指和气缸再加几个位置感应器,用PLC作大脑控制就可以啦!

网友:
貌似蛮复杂的,不清楚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的,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我想问一下带电磁阀的真空吸盘在空爪的时候怎么自动关闭的??
是靠吸盘自身感应的还是 ...

PIAB piGrip吸盘可选配piSave真空阀,空抓时不影响其他吸盘抓取效果。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3-01-10):
可以用几个吸盘来抓取纸盒,用气缸来做吸盘的动力,关于长度方向的调整也可以用气缸,这样把一些简单的机构组合在一起,成本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2013-05-04):
很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