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M10为何解?

楼主(2012-08-30):
钨钢M10为何解?有表格说明最好,M10什么意思?谢谢大侠!

网友:
硬度:91.8

密度:12.7-13.5

抗拉强度:1320

有途:适用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风材及普通和铸铁加工.

网友:
硬度:92HRA,
抗拉强度:1.28/Gpa
应该是刀具材料中的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