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加工这么久 被个小问题难倒了

楼主(2012-08-30):
12*3的梯形内螺纹
长度20  穿孔  材料是Q235A
各位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没有?指点一下。 想攻丝 但看到那个丝锥这么贵这么长 真是没什么把握,断几根丝攻 产品就白做了。

网友:
旋风铣吧

网友(点评):
兄弟,旋风铣能干这个活?晕,算你厉害。

网友:
20mm还是20cm
?

网友(点评):
你是干机械的吗?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还好没问是不是20米

网友(点评):
搞建筑的吧

网友:
我是新手这个貌似可以挑丝的哇

网友:
用什么机床做?数控机床可以直接铣出来啊

网友(点评):
内螺纹也能铣的

网友:
数控可以的啊
长度20
是20MM还是其他单位啊也不说清楚啦

网友:
数控车螺纹

网友:
如果是做几个,那就用数控挑。量在还是用丝攻快。我是慈溪的。能接这个活,有意请打13003795229

楼主:
是20mm啊  标注上不是说不特别说明就是mm吗 ?哎 可能大家都以为20mm的太简单了点

楼主:
我说说具体情况。产品需要做5000个。
    个人认为数控车螺纹车几个是可行的,但是要车5000个,如果采用数控刀杆,这么小的刀杆这么小的刀片,怕是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如果采用手工磨的刀,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如果是采用攻丝的方式,如果工装设计不好或者丝攻用的不好(这么长的梯形螺纹丝锥,看着都觉得没强度),只怕一根丝锥攻不了几个产品,这方面的经验是一点都没有,没有什么把握。
    故有此一问。

网友(点评):
觉得强度不够,丝锥可以磨短

网友:
楼主,你的产品是几个头的螺纹,如果说是单头的话肯定是丝攻的好,因为我做过这个尺寸三头的,虽然是加工铝合金,但是加工出来的质量不是挑丝能比的。

网友:
没有图纸?是不是M12*3的内梯形螺纹?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用攻丝的吧?这么小的尺寸做成螺纹车刀强度太差了吧。
这种小零件最适合的加工设备是瑞士式走心机床(也叫做纵切机床),加工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点评):
老大,内梯形螺纹还有M12的?

网友(点评):
真不好意思,没看清要求。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螺纹机加工确实太慢,我也经常做这种螺纹,不过材料是铜的好做,只有用好的卡具攻丝

网友:
普车挑扣,忒简单啦

网友:
5000的量,哈哈。不大不小的
我这有类似的情况,量上来后,放外面做了,便宜了40%,哈哈

网友(点评):
说中了 我就是想知道接这个活的单位是怎么干这个产品的 成本还能便宜这么多 。看来这方面的东西都是高科技 一般人不告诉的

网友:
用车床挑两刀,剩下的攻如何?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感觉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mm啊  标注上不是说不特别说明就是mm吗 ?哎 可能大家都以为20mm的太简单了点

上面全是外行,如果量大的话,我觉得可以订做一套丝锥,多次攻丝比较经济实惠吧。

网友:
车吧 用白钢刀 我车过

网友(点评):
超硬的白钢刀一般磨一次可以车个几个 ?

网友:
觉得17楼的办法最好,钳工书上有介绍过,觉得说车的人都是牛逼的人物,要不就是没好好看的人

网友:
同意17楼的,分多次攻丝

网友:
同意17楼的意见

网友:
5000,量不多吧

网友:
做小刀子) n9 z$ j, }0 L

网友:
车过T r14*6(P3)的路过...数车光螺纹3分钟不到。。

网友(点评):
大哥 说详细点啊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
机械上都用毫米做为单位滴

网友:
这么小的牙,直接车,跟车普通三角螺纹一个样,但要注意切削参数。。量大建议用丝锥。用过一次丝锥好用,但对机床刚性工件刚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
   20mm深的梯形螺纹!这逆天设计

网友:
我选16楼的方法

网友:
数控直接没问题,刀具线切割割出来,在磨一下

网友:
找这样说就没有好的办法了啊!或许你可以看看类似的加工经验……

网友:
量小车不二的选择,量大攻丝不二的选择,订做丝锥,旋风铣固然好,但就我个人来言,不了解有无这么小的铣刀,不敢发表看法

网友:
旋风铣?。。。。。。我可能少见多怪了,但是我怎么感觉旋风铣只能干外螺纹啊?。。。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2012-11-13):
我们遇到类似的东西了,悲剧的是材料是不绣钢。

网友:
可以试试渐进式的螺纹梳刀。

网友:
数控车。有过类似的双头牙,是用数车的,不锈钢材料,

网友:
这种小孔梯形螺纹 成本低的大多是专门搞走心机生产的,用普通数控车多多少少都存在刀具问题。6 d6 S; R1 R8 ]
我也觉的定制一套丝锥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确实是小问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难倒。

网友:
如何零件外形方便快速装夹的话,17楼的方法不错,如果一次性攻的话,这么细长的丝攻应该是容易断的

网友:
没接触过梯形螺纹的东西~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啊

网友:
支持17楼的意见

网友:
T12X3

网友:
效率高还是要选择螺纹铣刀

网友:
我也不太有把握9 }8 f9 h' u7 M" Q

网友:
这不难啊,攻丝机,普通丝锥就好,我们单位加工的全是不锈钢和钛钢

网友:
用钨钢铣刀磨这种刀不知道寿命行不行

网友(2013-01-02):
旋风铣,就用车床改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觉得,5000个,还是用丝锥好。但直接一次直接攻成,加工量太大,丝锥强度不好保证。所以建议:分多次攻丝,买三把丝锥,把其中二支外圆尺寸磨小(比如Φ10mm),每二支磨成Φ11mm,最后用第三支最后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粗车两刀,丝攻一回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