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不稳定,请教

楼主(2012-08-30):
  今天遇到一问题,野村机  NN-13  SB5  背轴转速不稳定   设定100转    显示75-110 之间
                                                      设定1000转以上   就直接报警《系统错误》

网友A:
如果有第二编码器,那检查磁头是否松动,间隙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第二编码器,那检查磁头是否松动,间隙是否正确。

背轴好像没有编码器,就一个电机带动主轴。不过主轴里面有磁头我调了一下,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发张照片上来 假如你调的是编码器的磁头,那不是随变调调就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背轴好像没有编码器,就一个电机带动主轴。不过主轴里面有磁头我调了一下,没有什么作用。

                                           内部结构 图片今天上不了,那台机赶一个样品。报警和外部的上两张。
     不过有点怪,反转没有问题,正转就出现上面说的的情况。搞郁闷了。
     电机后盖里面有个磁头,背轴都没有编码器,主轴就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 图片今天上不了,那台机赶一个样品。报警和外部的 ...

啊,电机后盖里啊。大侠,千万别动,别动,动了你就麻烦了。
报警看,这是伺服报警,按三菱的说法是电机过电流,过热或者电源电压低。
你查下背轴驱动器电源输入是否正常,接线是否牢固。假如电源输入没问题,机械负载没问题,那要查电机本身,驱动器和动力电缆及反馈电缆。

网友(点评):
但反转正常,那重点看机械部分正反转是否有明显区别,用手盘下。电控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电机后盖里啊。大侠,千万别动,别动,动了你就麻烦了。
报警看,这是伺服报警,按三菱的说法是电机 ...

    照你说的电压低或者过热,但主轴是好的,停了一晚上,今上午试一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驱动正常的,线也检查过了,都是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说的电压低或者过热,但主轴是好的,停了一晚上,今上午试一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驱动正常的 ...

只要有这个报警,那一定是检测回路检测到了过流。排除掉检测回路(驱动器)的问题,那说明过流是确实存在的。
只是反转正常就比较奇怪了。
排除掉负载本身的问题,那剩下需要重点查的就是电机本身。
结合正,反转情况不一样,那先用表检查下电机轴承的间隙,间隙大,就有可能出现正反转差异,从而导致扫膛出现绝缘不好而过电流。
假如有同样的部件,可以用替换法先找出究竟是那个部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这个报警,那一定是检测回路检测到了过流。排除掉检测回路(驱动器)的问题,那说明过流是确实存在 ...

      驱动器我再检查一下。
      你说的那个轴承间隙《背轴轴承》问题确实有,用手摇动都有动感觉。
       我换一台机试一下,看是不是电机本身就用问题。《是在加工产品的时候出现的,现在空转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这个报警,那一定是检测回路检测到了过流。排除掉检测回路(驱动器)的问题,那说明过流是确实存在 ...

    扫膛出现绝缘不好,有点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扫膛出现绝缘不好,有点不理解?

我说的是电机本身的轴承,而不是主轴的轴承。
假如主轴轴承有问题,那还是负载有问题啊,正反转时负载差异大,这就能解释反转不报警。
假如电机本身的轴承有问题,定子线圈是有可能被转子破坏绝缘的,这样就会出现过流。
因此,你得先判断是机械(主轴本身)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点评):
记住,万不可乱拆电机,判断出电机有问题直接找人修,乱拆,可能直接就拆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机本身的轴承,而不是主轴的轴承。
假如主轴轴承有问题,那还是负载有问题啊,正反转时负载差 ...

     负载有问题,有点不明白,那个主轴一年前就有问题了《晃动》。一直都在用,只是扶一下产品,没做带刚性的动作。
     我在检查一下,不行就把主轴,电机轴承一起给换了。

网友(点评):
主轴对于电机来说就是负载。假如主轴间隙一直大,对电机会有冲击,时间长了,电机本身轴承间隙也会大,这样就会出问题。你还是脱开同步带后检查电机本身。你确定你能自己换电机轴承?不怕失磁?相位校准能搞定?

网友(点评):
脱开同步带后,空载,看电流,如果正反都正常,打电机轴掰间隙也正常,那就别动电机,修主轴吧。如果电机本来就不行,那都得修。主轴可不能带病工作。

网友(点评):
别说是有问题了。遇到过带轮悬伸太长而导致的伺服报警。同步带安装应当是死的,不会有大变,但张紧力就不好说了。

网友:
经典,一般情况都是编码器、驱动器、电机有问题,用排查法吧!!!!!!!

网友(点评):
大侠,是背轴,不是主轴,没有编码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有问题,有点不明白,那个主轴一年前就有问题了《晃动》。一直都在用,只是扶一下产品,没做带刚 ...

     电机是好的,刚把电机换到别的机器没有问题。
      主轴这个问题可以先不说。那就只剩下驱动器了。
      还有一点要说明白,就是正转一转就直接报警,反转的话直接打到3000转《高转速》也就报警了,可以先转500转,再往上面提速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弄出来了,是驱动器烧坏了。

网友(点评):
哦,一开始不说驱动没问题吗?替换法很容易判断的。

网友(2015-04-22):
我的也要去查查了,上下有50多转的跳动。

网友:
正反转都一样跳动,怀疑是编码器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