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出问题了,大家来说下原因吧

楼主(2012-08-30):
此油缸(D100Xd70-s1400),为5条线上,其中一条生产线上的一个油缸,使用约3个月(24小时工作)。
现出现缸筒内拉花严重,活塞破损崩块如下图。
客户又要叫赔了,大家来说下原因吧,说得好,有道理就不用陪了

本人认为原因可能是:1液压系统有脏物,2 材料差,3加工质量差;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新手。油缸内的拉花,是什么东西划的?会不会是活塞坏掉之后划的?里面的脏物会不会就是活塞上掉下去的?

网友A:
我觉得固定缓冲加工的有问题,不然后端盖不可能冲击很多坑。将缸筒的同轴度测一下,是否在公差之内。
缸筒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桁磨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轴与钢筒的圆柱度吧。

网友:
估计活塞和钢筒的配合有问题。

网友:
1液压系统有脏物;答案分析:液压系统内的赃物是由于活塞长时间运动本体材质脱落而造成的。2 材料差;答案分析:材料差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不排除产品本身公差配合精度及装配误差。3加工质量差;答案分析:以上没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缸体拉花也有可能因为使用及维护不正确而造成的。
结合以上原因做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谢谢!说得够详细!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的到位

网友:
同轴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固定缓冲加工的有问题,不然后端盖不可能冲击很多坑。将缸筒的同轴度测一下,是否在公差之内。
缸筒 ...

谢谢,是的,缸筒是买现成的

网友B:
从图片看来主要原因应为活塞缓冲结构与端盖的同轴度达不到要求,导致活塞杆回程时产生干涉剐蹭,剐蹭下来的金属碎屑随着活塞的往复运动进一步磨削缸筒内壁导致拉花。

网友(点评):
恩,这个也有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缸筒是买现成的

意思缸筒是那种精密无缝钢管。需要多长直接切下多长不用加工那种吗?我们公司也要用那种的缸筒,但是还没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缸筒是那种精密无缝钢管。需要多长直接切下多长不用加工那种吗?我们公司也要用那种的缸筒,但是还没 ...

是的,车下两端头就可用了,加工周期短

网友:
1无杆腔缓冲,缸筒,缸底,缓冲套同轴度检测一下.2活塞长度核算一下,导向长度 。3.拉杆油缸注意拉杆螺帽预紧力,。4.油缸负载偏心,活塞杆上也有划痕。5.油缸总装配时注意各零部件清洁,有无毛刺

网友(点评):
好的,"塞杆上也有划痕",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液压油调试冲洗的时候达到几级?缸杆拉花一般和加工精度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油缸太长了 安装有没有保证精度!还有油的过滤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肯定是筒杆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划伤划痕,肯定不是液压油中带来的赃物,要是液压油的杂质,坏的话不会只坏末端执行器,前端的控制器部分就会坏了。
个人感觉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点
1.活塞和活塞杆,以及安装好后与缸盖的共轴度,由于你们自己加工,活塞杆比较长,容易产生弯曲变形,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再生产的解决办法如下:
a.检测同轴度,若只是简单的同轴度偏差过大,那么重新调节安装,更换国际品牌的好油封即可。
b.若活塞杆有弯曲变形,请更换活塞杆材质。
c.检查缸筒外径尺寸,是否有变形严重的现象,若有,请更换壁更厚的缸筒。
d.缸筒内壁划痕严重,请注意活塞材质的选择,不要选择硬度比缸筒硬的材料。
另外至于缸筒的圆度,活塞的圆度,活塞杆的圆度,缸盖等这些就要靠你们自己采购和加工控制了
以上是你们自己产品的负责部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想要客户来承担大部分责任,就要从油缸的安装环境等来入手

网友(点评):
初步怀疑其油源不清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想要客户来承担大部分责任,就要从油缸的安装环境等来入手

上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80%不会是油源的问题,而且你的油缸才三个月就坏了,太不正常了。
你有没有从你的油缸的结构去想象,丝拉杆式的油缸,而且看你的图片,行程不短70的缸径,1400的行程,你的油缸缸筒是水平安装,应该活塞杆有受到侧向力,1米4的跨度,活塞杆伸出去,跨度达到2.8m,你的油缸用了3个月了,已经很不错了~~~要他们找找他们的工程设计师看看,要他们改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要他们找找他们的工程设计师看看,要他们改机构"出问题后有提到的,刚开始他们工程师说加个支架什么的托住油缸,后来就取消了,毕竟这设备有用了2年多都无出问题的.

网友:
很明显是加工和材料问题。

网友:
1.缸筒与活塞的间隙过小。2.导向带太差

网友:
看来我也要叫厂家来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80%不会是油源的问题,而且你的油缸才三个月就坏了,太不正常了。
你有没有从你 ...

靠,机器使用了2年多了,你上面只提到一个时间3个月!!!!既然是这样,只能是油缸本身的问题,如楼上说的,油缸配合间隙太小,活塞材质比缸筒材质硬。看你的图,活塞使用的是O型密封圈,改双Y型密封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来主要原因应为活塞缓冲结构与端盖的同轴度达不到要求,导致活塞杆回程时产生干涉剐蹭,剐蹭下来的 ...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活塞在伸出时候活塞杆有无受力变形

网友:
我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活塞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2013-09-02):
1液压系统有脏物;2 材料差;3加工质量差;4.装配出现问题,从油缸装配到使用现场的装配问题。,以上没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缸体拉花也有可能因为使用及维护不正确而造成的。

网友:
支持9楼的观点!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活塞头与钢筒的尺寸问题  你看你第二幅图~  上面 明显的  活塞封都磨平了~  以致铁与铁接触~ 加上材料的问题  难免会有活塞头上的铁质脱离在缸筒里来回摩擦~ 越来严重~

网友:
找一个专业的油缸厂加工一支就好了

网友:
生产厂家的加工人员不专业,设备精度不够。同心度,同轴度怎么保证,油封使用品质呢  一样没保证,,能用这么久不错了

网友:
同轴度不好,活塞受力崩裂,拉坏缸壁

网友:
油缸压力很大吗?压力大没有缓冲吗?活塞的材料太脆,可能是带有内伤的铸件,在较大的冲击力下,碎了,导致拉花。最主要原因,油缸设计没有缓冲,活塞材料不合格。精度不好也可能加剧损伤

网友:
不一定加工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配合的问题。。再有就是它的结构设计,较长加支撑肯定是合理的。。

网友:
活塞表面、钢桶内侧面粗糙度?填充液有无杂质?材料强度?

网友:
同意6#看法,油缸是否行程较长?如果行程过长此种活塞结构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缓冲问题。冲击力造成活塞杆与缸底碰撞,活塞杆破损,往返运动后,造成缸筒拉伤,

网友:
活塞材质比缸筒材质硬。这是不行的。看你的图,活塞还在使用O型密封圈,这是不可思意的,能用上三个月已经行不错了,马上改双Y型密封圈。

网友:
活塞头的才料有问提,是活塞头上先掉了一小块,之后才引起的其他问提,毕竟用了3个月

网友(2013-10-02):
我们这里遇到了类似情况,就是无缓冲,撞击,造成前端盖破碎,

网友:
同轴度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看油的污染问题,还有钢的材质,是否保证,划痕是微粒产生了积屑瘤,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