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铰刀 刀齿是偶数还是奇数?

楼主(2012-08-30):
    最近遇到一个题目  请问直齿铰刀 刀齿是偶数还是奇数    还有分布情况是均匀分布还是不均匀

网友:
大多数是偶数,而且均匀分布。

网友(2019-08-22):
1.刃数应该根据加工余量确定,偶数是为了方便测量方便,如果奇数合适,可以设计成奇数刃。
2.均匀分布是为了加工方便。其实不等分避免铰刀震颤时使刀齿切入的凹痕定向重复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