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头疼的问题莫过于液压缸的同步

楼主(2012-08-30):
自己曾设计了几条生产线的辅机,说的具体点就是精整,安装和调试验收都是自己负责全程跟进由于设备相对成熟,机械的问题不是很大,最头疼的问题莫过于液压缸的同步问题,由于是自动节产线动作都是环环相扣,比如此动作的前提是前面几个动作的全部完成,逻辑上有与的关系,也有或的关系。

   现在详细说一下液压缸的同步问题,同步采用分流集流阀,由于同步精度低,而且每个缸来说都有上升和下降到位开关,循环往复多次后积累误差导致两个缸的推出和缩回量不相等,最多的时候差了将近70-80mm,可怕吧,这样导致传感器开关感应不到,产生误动作或不动作,影响自动的进行。而且机械不足以克服液压缸来实现机械同步。

    当然,大家说可以换个结构,用齿轮齿条啊、链条双驱动啊等等的结构来实现,这个本人也想过,有的确实能够实现,我现在不想拿具体的某一个机构来讨论,就单纯两个或三个液压缸顶升一个架体,架体的重心不在架体的几何中心上,也就是说此架体受力不均匀,不平衡。常常是受力小的那一端走的很快,而受力大的走的慢。且这个架体每次工作的受力点都不均匀,这次可能东边重,下次可能正好平衡,再下次呢可能西边又偏重,大家给想想好的办法,从液压控制的角度,阀的选择上出出主意,拜托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还有补充的一点,经济性,我想过用同步马达,可是造价高,还有光栅等反馈能达到,可是这样的冶金类生产线的成本决定这样的方案不太可取,大家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点评):
整一个编码器检测位置 再用一个步进电机调整节流阀 节流阀用板式的 不计较成本就用伺服调 我玩过 还行

网友A:
对液压缸进行行程监控,并在液压系统上增加个纠偏回路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还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假装一个导向机构 原理类似压力机

网友:
分别用两个阀体进行控制,第一个到位后,等着第二个,然后两个再同时出发!

网友:
确实不太清楚了

网友:
如果行程不长,用同步缸比较好,抗偏载能力强。积累误差在收缩回来时可以采取措施消除。

网友:
给具体的图纸和图片,让大家分析下是否有必要用同步液压缸,如果真的很必要就考虑下伺服液压缸,性能一定满足,但估计你不敢看价格了。

网友:
带补偿装置的串联液压缸的同步回路可行不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圆形导向柱,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用1个缸和4个导向柱搭配,控制导向柱的长度和配合间隙,同步的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台面不大,偏载较小还可以,如台面长、偏载大,照样不行。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害怕老师

网友:
楼上说的。我有点门路了,谢谢

网友(点评):
copy--拷贝,这好像是古老的词汇了,现在应该用“克隆”的多。

网友D:
液压缸同步,不管用哪种阀去控制,效果很难理想;同步缸不止一种形式,一般形式的积累误差也难消除。
简单可靠,还是以机械同步比较好。
液压方法控制,如果不想用同步马达,那么为每个液压缸制作一个拷贝,串在油缸液路上,把拷贝组合在一起,另用液压缸驱动,用机械方法强制同步,这种同步缸方式,也是一种可以采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方法。

网友(点评):
老先生,你说的“拷贝”是咋个意思?

网友(点评):
拷贝---copy,好象是古老的词汇了,现在用“克隆”的似乎多一些。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前辈可否提供一个机构草图,以方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前辈所说的“液压驱动,机械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压缸同步,不管用哪种阀去控制,效果很难理想;同步缸不止一种形式,一般形式的积累误差也难消除。
简单 ...

老先生你好,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注意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压缸同步,不管用哪种阀去控制,效果很难理想;同步缸不止一种形式,一般形式的积累误差也难消除。
简单 ...

你能把这方面的绘图的资料或绘个图出来, 我们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我们公司,但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不过最后只能用一个单油缸串着别的机构使之同步。一直在期待有哪位高手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网友E:
不用分流阀,直接贯通可行么?

网友:
来电实质性的 图解 坐等社区大神出手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用一个缸,机械式同时推动多个缸。每个缸再驱动升顶的工作缸,达到同时顶起。

网友(点评):
12楼最后说的方法就是这个。

网友F:
我目前做的项目也涉及到同步,确实很麻烦,共勉吧

网友:
我们公司曾经做过油田注水泵,因油缸同步问题未成功。曾给领导提议可能是回路的问题,领导回复说项目已停止。

网友:
如果有累计的话就不应该了,这个是你们控制上得问题。不计累计,是否可以采用油缸串联的方式来控制同步?对液压是门外汉,在学校学了点皮毛。

网友(点评):
错误的设计.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原因吗,液压我外行

网友(点评):
液压油可以认为不能压缩,同步只与油液体积有关。假定你的图上油缸活塞杆向上,看看进入左右两个油缸下腔的油液体积能否一样。

网友(点评):
中间加的这个东西就是为了你说的平衡体积用的,上部与右油缸的有杆端截面积一样,下部与左油缸的下部截面积一样。只是串联后系统的压力要增加。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设计的内泄漏问题才是无解的,由于内泄漏导致的累积误差基本上无法消除,还有这样做的加工成本很高

网友G:
xintianyou1314 网友好!
.
你的这道题应该是一个“可解方程”!网上有一篇《电液伺服比例阀控缸位置控制系统》已经给出了具体方案。
.
当然,这道题对于会单片机的控制工程师来讲,可能会容易一些而且花钱也不会很多,因为检测、控制方面的
东西可以自己完成。
.
但对于不熟悉单片机的人来讲就比较难了。因为一切东西都得外购,并且要外聘工控人员,……
.
syw  120902  06:13

网友H:
如果系统压力设计有富余,建议分别增加两个回路的背压,能调节到基本一致。

网友:
液压缸并联,每个缸都加装单向节流阀,加以调节,基本可以满足工作需要。

网友(点评):
偏载大就不行。

网友(点评):
效果一般

网友(点评):
伏枥大师原来是液压泰斗级人物

网友:
老虎不上山 发表于  前天 15:00
如果行程不长,用同步缸比较好,抗偏载能力强。积累误差在收缩回来时可以采取措施消除。...

单片机控制要用伺服了,楼主的成本肯定控制不住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公司旧款折边机的2个油压缸不同步搞到我相当头痛,只有电液同步才可完善。不同步时相联的粗螺丝都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液压缸进行行程监控,并在液压系统上增加个纠偏回路应该能解决问题

你说的纠偏回路就是所谓的反馈了吧,增加反馈这样的成本增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装一个导向机构 原理类似压力机

嗯,有导向的结构问题不是很大,现在的问题是油缸既作举升  也作导向,这样的结构同步据称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圆形导向柱,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用1个缸和4个导向柱搭配,控制导向柱的长度和配合间隙,同 ...

还是老师傅说的透彻,一语中的,是啊 关键是台面跨距三四米,以前做过,由于刚度不够,加上偏载现象严重,原来就是一个缸加四个导向柱,这样的设计不可行,因为高度有限,决定举升架体的空间有限。如若换成两个缸举升就会出现我所说的同步问题,累积误差导致若干个循环后两缸举升高度差很多。

网友(点评):
没遇到你说的大体积的,看来是一个为探索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缸同步,不管用哪种阀去控制,效果很难理想;同步缸不止一种形式,一般形式的积累误差也难消除。
简单 ...

追问老前辈所谓的“copy”,不解?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该楼的点评里有说明,你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分流阀,直接贯通可行么?

直接贯通更加不行,因为架体受偏载力,故总是受力小的先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做的项目也涉及到同步,确实很麻烦,共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xintianyou1314 网友好!
.
你的这道题应该是一个“可解方程”!网上有一篇《电液伺服比例阀控缸位置控制 ...

您说的是自己做的单片机程序么?我们的控制都是直接用西门子的单片机,PLC自己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系统压力设计有富余,建议分别增加两个回路的背压,能调节到基本一致。

这个可以考虑,系统还是有富余的。您说的是在两个回路上增加一个定差减压阀么?

网友I:
油缸同步有3种方法(精度从低到高)分别为:分流阀,分流马达,比例同步。
前两种要求同步的每个油缸的缸径和负载要相同。LZ的负载差异很大的话,就用比例阀吧+传感器做个比例同步闭环。

网友(点评):
最原始的同步还是刚性同步

网友:
不知道大型的压力机,那两根大油缸是怎么同步的。。

网友J:
两个钢同步运动会产生这么大的距离?同步岗由同一个阀供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贯通更加不行,因为架体受偏载力,故总是受力小的先升。

比如起重机双变幅油缸,怎么实现同步

网友(点评):
起重机双变幅油缸均为机械同步,使用中,问题也不少。

网友:
不知道用电液比例调速阀和位移传感器控制的同步回路怎么样 ,望大家帮忙指正下!

网友(点评):
比例阀闭环回路成本低,但精度不高,伺服阀闭环回路成本高,但耐污染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钢同步运动会产生这么大的距离?同步岗由同一个阀供油了?

对,是同一个阀供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油缸同步有3种方法(精度从低到高)分别为:分流阀,分流马达,比例同步。
前两种要求同步的每个油缸的缸径 ...

那个你说的是 在比例同步中 两个 缸的缸径和行程可以不一样 但这样的在压力方面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缸同步有3种方法(精度从低到高)分别为:分流阀,分流马达,比例同步。
前两种要求同步的每个油缸的缸径 ...

比例同步没用过,但知道的是比用分集流同步伐贵多了,我知道同步马达进口的一个2万左右,你说的反馈的成本有多少?

网友(点评):
也要看你的流量、压力和精度要求,进口同步马达也有便宜和贵 之分

网友K:
1、如果流量不大,用意大利的同步马达,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也会有一定的偏差。
有些设备上给油缸配位移传感器,将信号反馈回PLC进行比较,加补油回路对行程少的缸进行补油,同步精度控制在10个左右没问题。
2、如果用负载敏感泵,配多路阀控制的话。负载敏感回路可以保证无论哪条缸负载大或者小,供给的流量是固定的,同步问题肯定可以。就是不知道与你现在的方案比较,成本相差有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是同一个阀供油

负载一样?负载大吗?需要平衡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纠偏回路就是所谓的反馈了吧,增加反馈这样的成本增加多少?

油缸内置一个国产的位移传感器,成本和传感器长度有关,4~5米长大概7、8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负载一样?负载大吗?需要平衡阀?

有偏载,负载在1.5吨以内,偏载状态下用平衡阀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内置一个国产的位移传感器,成本和传感器长度有关,4~5米长大概7、8千左右。

那还行,我的行程500以内,也就是说一个增加的成本不到一千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例同步没用过,但知道的是比用分集流同步伐贵多了,我知道同步马达进口的一个2万左右,你说的反馈的成本 ...

你说的敏感泵还真没听说过,谢谢你的帮助,你又相关的资料么?可否分享一下供学习。

网友:
同步问题我看是液压方面的一道难题。。等待液压精英早日攻克这个问题。。 不过就我现在的公司来说。  我们采用的是传感器与比例阀来进行同步控制。。。

网友:
试试浮动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行,我的行程500以内,也就是说一个增加的成本不到一千呗

大致上差不多要几千吧,液压系统增加一个三位四通换向阀,再借助控制系统的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行,我的行程500以内,也就是说一个增加的成本不到一千呗

《《而且每个缸来说都有上升和下降到位开关,循环往复多次后积累误差导致两个缸的推出和缩回量不相等,最多的时候差了将近70-80mm》》
你的误差如果主要是积累误差,油缸运行时误差不大的话,可否将设置成双限位开关都到位之后进行下步动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自己做的单片机程序么?我们的控制都是直接用西门子的单片机,PLC自己编。

回34#楼
xintianyou1314 网友好!
.
多液压缸同步的思路是:
1、选一个缸作为主动缸,其它为随动缸。
2、为所有参与同步的液压缸各按一个统一的电子尺。
3、该电子尺采用格雷码制作的绝对值编码器,而不能用增量编码器。
4、该电子尺的分辩精度为1MM。
5、检测及控制用的所有电路板制自。
6、所用电子尺也是自制的。
.
你看这是不是省很多钱。
.
我能做到。
.
syw    120908   07:26

网友:
用分流集流阀
一拖二

网友:
加装一个 同步阀 试试看

网友:
加导向柱,利用机械限制运行的自由度,有可能长期来看有偏磨的可能,不过从你的描述--中心有随机性--偏磨也是均匀的。

网友:
学习下 高手真多~~~

网友:
串联油缸应该可以。

网友L:
Delta Power的同步分流器在国内应用较多,冶金压机,4S修车店的顶升机。
若泵流量为60-70L/min, 选PM6同步分流马达,价格不贵。联系电话:010 64420864

美国Delta Power 同步分流器

网友:
关于多支路油缸同步控制的各种设计方案

网友(点评):
能否发我一份 aco124@163.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起重机双变幅油缸,怎么实现同步

但是采用的办法就是一腔贯通。这样压力不断被调整,基本上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液压缸进行行程监控,并在液压系统上增加个纠偏回路应该能解决问题

共用一台泵,液压缸用饲服控,增加回路设计,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
加调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如果流量不大,用意大利的同步马达,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也会有一定的偏差。
有些设备上给油缸配位移传 ...

有没有用过双核同步伐?前几天和我们的液压工程师交流了一下  他说有一种双核同步伐,说精度在千分之五,2000多一个,我没用过,谁用过给说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Delta Power的同步分流器在国内应用较多,冶金压机,4S修车店的顶升机。
若泵流量为60-70L/min, 选PM6同步 ...

多少钱?

网友:
每个缸来说都有上升和下降到位开关,循环往复多次后积累误差导致两个缸的推出和缩回量不相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怎么明白,好像不应该有你说的问题。还有用同步马达价格应该不会高吧,并且简单哦

网友M:
看了大家的讨论受益良多,我自己想了想,不知道自己的方法行不行得通,各位前辈同仁多多指教!
左边的方法最不好的就是油缸多了,系统压力就大了,成本就高了,而且泄漏的话不知道如何补偿
相比这种方法,前楼说的起重机双变幅缸的方法就克服了这种缺点,负载小的动作快,对平台辅之以导向柱,则你追我赶,可能使同步效果比较好,然而这种的缺点就是流量要大了,就是说同等情况下,速度就慢了。
权衡利弊,综合两种方法,如果是四个油缸,采用串并联的方法,则有个折衷,即是第三图的方法。

网友(点评):
刚刚编辑完了就发现 油缸一个出杆一个进杆 唉,万恶的油缸 啊

网友(点评):
这时真正领会了伏枥大侠所谓拷贝的含义 也就是第一图里面中间的油缸只作为一个过渡,油缸两端是自由状态;第三图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了大家的讨论受益良多,我自己想了想,不知道自己的方法行不行得通,各位前辈同仁多多指教!
左边的方法 ...

下图

网友(2012-10-02):
我这里也有同样的问题,一组缸4个,频率为5分钟一次。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其中一根缸与其他的3根不同步。

网友:
楼主的同步精度要求应该不高,使用同步马达或伺服闭环同步太过浪费。比较节省的方法是:
1、负载能否尽量调整一致
2、管路布置是否一样
3、最关键的是通过改变电气控制来消除累积误差:即同步动作的油缸在最后一个油缸动作到位后换向。让先前到位的油缸行程走满,那么每次来回就能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
可采用自适应同步液压驱动单元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
或采用抗偏载同步液压站也能轻松搞定上述问题 需资料 联系 oruige@126.com

网友:
我觉得能否在导向上下点功夫,圆柱导向问题多多,尤其是间隙大了还偏载,方孔导向效果好多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用同步阀精度不高,最后没办法用双联泵解决的。

网友:
受益匪浅哦,学了点东西

网友:
现在可以很好的解决了 不管是柱塞油缸还是活塞油缸,不管偏载多少,不管油缸数量多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OTUwNjgw.html

网友(2012-11-15):
好像就只有同步分流马达了

网友:
用带位移传杆器的液压油缸

网友:
同步马达的造价也没有那么吓人吧,很轻松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的。

网友(2013-02-05):
引用 网友G:
回34#楼
xintianyou1314 网友好!
.

是不是可以用虚拟个主动缸,工作缸全部用随动阀控制?

网友:
我认为使用导向柱好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用双联泵解决的。

网友N(2013-04-08):
可以用泵同步回路吧,不知道工作压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用泵同步回路吧,不知道工作压力是多少

6-8Mpa

网友O:
个人沉得用分流集流阀,同步的误差在1%~3%,不会出现那么大的误差,分流马达也有价格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沉得用分流集流阀,同步的误差在1%~3%,不会出现那么大的误差,分流马达也有价格便宜的。

我们用的分流集流阀不行,实际精度是5%左右,没有厂家标定的高,而且若是偏载,精度会更差。

网友O:
本来想给客户选分流集流阀来,你这么一描述,我要换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本来想给客户选分流集流阀来,你这么一描述,我要换方案了

给你推介个双核同步伐,比分流集流阀稍微贵点,但是实际使用精度能高2倍吧,视设备实际工况而定。要不就用同步马达。还不行就得用反馈了,闭环系统,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推介个双核同步伐,比分流集流阀稍微贵点,但是实际使用精度能高2倍吧,视设备实际工况而定。要不就用 ...

什么是双核同步阀,能介绍下工作原理吗,能提供个价格区间吗

网友:
楼主,使用桥氏调速回路怎么样。

网友(点评):
貌似和同步阀一样

网友: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13-11-20):
同步方法很多,同步精度要高,价格也相应也高,选一个性价比高的方案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一大篇,一句话就可以形容:阻力忽大忽小,几个缸如何保证同步性。

网友(点评):
电机的转速是固定的,定量泵的排量是较固定的,每个缸分别配个电机泵组试试吧。

网友(点评):
你看看工程机械的多路换向阀原理,一个换向阀的T孔,接另一个换向阀的P孔。

网友(2015-11-30):
假装一个导向机构 原理类似压力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