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阵列,找不到适当的阵列位置

楼主(2012-08-30):
我在最近的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在此请教各位高手,预先感谢各位的帮助。
在装配体中对零部件进行阵列,使用特征驱动的阵列,其中参考阵列为一个零件的“曲线驱动的阵列“。
使用时出现错误:无法阵列,找不到适当的阵列位置
直接上图

网友A:
试了一下,还真不好阵,只好在零件中阵好,然后装配体中就可以用阵好的驱动再阵,再压缩原来的阵列,也就相当于阵了两次。也期待有简单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还真不好阵,只好在零件中阵好,然后装配体中就可以用阵好的驱动再阵,再压缩原来的阵列,也就相 ...

你说的这个在装配体模式下用驱动再次阵列我还是会出现未知错误的提示,可以加我QQ吗105576263   真的想搞懂 困扰我一个星期了

楼主:
打错了,是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