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外圆,请教

楼主(2012-08-30):
数控车,车外圆加工50mm长就有0.05的锥度,因为不长就没顶了,外圆直径有30mm,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精车的时候,吃刀深度小些试试,应该会好些,或者用一件外圆比较大的材料试车下看看有没有锥度

网友:
车完不要动,用表拉一下看看与Z轴是否平行,如果平行,说明机床的问题,如果不平行,就是刀具、切削用量选择有问题,让刀了。

网友:
机床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恩,我明天却说试试。

楼主:
恩,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
多半是床头箱歪掉了。 经济型数控车 用个2年左右 都要来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让刀了 要不就是床头有锥度

网友:
估计是让刀了,50MM有5丝的锥度很正常,我这是管件,

网友:
估计卡盘一端外径小, 精车余量放小点,转速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