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卸荷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30):
请问图示按了SB2再按SB4会是什么现象?
液压缸会退回来吗?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不一定,看你油缸怎么安装的是否有负载,图上看不会回缩

网友:
不一定啊,如果都得电,溢流阀的先导阀打开,如果此时系统压力大于先导阀弹簧压力,便会卸荷

网友(2013-01-22):
你那二位二通跟溢流阀连在一起是为什么啊,,请教??

楼主(2013-03-01):
该溢流阀是先导式的溢流阀,可以利用二位二通远程遥控

网友A:
油缸负载情况,和溢流阀及先导溢流阀压力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负载情况,和溢流阀及先导溢流阀压力决定

能否给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实验的时候发现卸荷现象并不明显。